三菱数控M64/60/E60/68绝对零点设定方法

楼主(2024-06-25):
三菱数控系统E60绝对零点设定方法

轴参数#2049:

“0”非绝对值方式(不用电池)

“2”绝对值方式(用电池),切断伺服电源30秒

1、开机后通过手动方式将设定轴(如X轴)移动至设定轴(如X轴)零点位置(参考机床零点位置),软后选择“诊断”画面,按“>”下一页软键,选择“绝对”软键,再按“>”下一页软键,出现以下画面:

2、设定:#(0)绝对位置设定(1)()()按键盘“INPUT”键,
#(1)基准点     (1)()()按键盘“INPUT”键
3、再通过手动方式移动设定轴(如X轴)(此时X轴只能一个方向移动),移动距离约5-10cm,当以上画面中“状态”,X轴显示“回零完成”。

三菱M64/60/E60/68设置绝对位置
配置电机HF编码器,参数修改2049

参数2049设4,断电重启

首先确定机床能够手轮移动

选择[绝对]按键

翻页键

找[绝对]选项 翻到第二页

#()输入0    1     1    1

#()输入1    1     1    1

然后分别把XYZ轴的0设为1

1也设为1

然后断总电→重启系统→完成

猜您喜欢往期精选▼
FANUC | 经常电池电压低报警案例

FANUC原点位置与定向位置的调整介绍

FANUC | APC脉冲编码器相关报警汇总

FANUC/兄弟/三菱/新代数控原点设定方法

FANUC | 主轴定向方法及参数设置

FANUC | 31i系统主轴同步定向功能应用

FANUC主轴如何自定义多点定向?

三菱|M80数控系统黑屏的处理方法

新代 | 绝对式设原点步骤

MAZAK | 马扎克刀塔原点调整说明书

Brother | 兄弟机床电池更换方法

KND应用|设置机床零点和软限位
西门子828D如何设机床零点?

伊莱斯伺服设零点简易方法说明

三菱数控系统PLC全套原创视频教程

三菱 | PLC主轴多角度定位功能

三菱 | 数控系统 PLC备份步骤

三菱 | M70系统文件的备份和恢复

三菱 | M70如何屏蔽伺服轴及主轴?

三菱 | M70系统PLC界面各按键翻译

三菱 | M70按“F0”键无法进入PLC画面?

三菱 | 数控系统PLC增加M代码夹具功能

三菱 | M70系统机械原点设定方法

三菱数控系统对刀仪调试步骤

三菱/FANUC高低档相关参数及调试说明

如何对比两个三菱PLC程序差异?

三菱系统刀库乱刀了,怎么办?

三菱E60/M64系统简明调试手册

三菱 | 数控系统的备份和读PLC密码方法

【视频】GX Developer入门基础介绍

【软件】PLC破解助手V1.0

【三菱】数控系统全套资料+软件

【软件】三菱伺服软件MR(MR Configurator2)

【软件】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