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工业机器人超全专业英语汇总!

楼主(2024-06-26):
PLC

1.  PLC 可编程控制器
2.  HMI 触摸屏
3.  Encoder 编码器
4.  step drive 步进
5.  servo 伺服
6.  servo motor 伺服电机
7.  motor 电机
8.  frequency converter 变频器
9.  communication 通信
10.serial communication 串口通信
11.modbus communication :modbus通信
12.process field bus communication 现场总线通信
13.Ethernet communication 以太网通信
14.IPC 工控机
15.absolute  绝对

16.absoluteoutput   绝对最大输出
17.actuator  执行器
18.against  对比
19.allocate  分配
20.alter  改变  修改
21.ambient  环境 周围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22.analog 模拟   analogoutput
23. analysis 分析 thecollection an and analysis of data
24. applicable 可用  the applicableCPU for the module
25.assign 分配
26.back up battey  备用电池
27.barcode reader/ID  条形码阅读器
28.base unit  主基板
29.baud rate 波特率
30. beforehand  事先
31 .binary 二进制
32.buffer memory 缓冲存储器
33. bus 总线
34. case 外壳 do notremove the module's print board from the case
35. characteristic 特征 I/Ocharacterristic
36. check 校验 the datalink status canbe checked
37. child-station  子站
38. common terminal   公共端
39. compatible  兼容 compatiblewith the MODBUS protocol
40. compound  混合  compoundsystem communication [`compaund]
41. condensation  结露
42. condition   条件 conditionsetting
43. conductive  导电 conductivemetal picees
44. configuration  组态 systemconfiguration
45. configure  组态
46. confirm  确认 how toconfirm the operation of the module
47. consumption  消耗 currentconsumption
48. content  目录
49. control level  控制级
50. convenient 方便 moreconvenient and easy-to-use
51. conventionaly  传统 whichconventionaly has been used
52. conversion 转换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 module
53. converter  转换器
54. conveyor  传送 conveyorline
55. corrosive  腐蚀 corrosivegas
56. countermeasure  对策countermeasure for mis-inpute
57. cutoff  切断
58. debug  调试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59. dedicated  屏蔽 cc-linkdedicated cable
60. dedicated  专用 dedicatedtransmission protocol
61. default value  缺省值
62. define  解释 阐明 Offset value and gain value are defined as follow.
63. design  设计 design asystem
64. device level  现场级
65. diagnosis  诊断 diagnosisfunction
66. digital  数字  digitalinpute
67. DIN rail  导轨
68. diverse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69. download  下载
70. duplicate  完全一样
71. dust  灰尘
72. eliminate  免得[i`limineit]
73. enterprise level  管理级
74. erase  清除
75. exceed  超出 The numberadmitted must not exceed 200
76. execute  执行 date linkis executed using these parameters
77. expand  扩展 can beeapanded up to 255 networks
78. faulty 故 障站
79. field bus  现场总线
80. fix  固定
81. flexibly  灵活的 to supporta variety systerm flexibly
82. flow  流量
83. format  格式transmission format [`fo:maet]
84. fuse   融丝,保险
85. graph  图标 坐标图曲线图 voltage output characterristicgraph
86. guaranteed  担保 nomaloper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87. handle  处理
88. hardware manual  硬件手册
89. hint  提示 programminghints
90. humidity  湿度 ambientoperating humdlity
91. individual  独立的
92. inductance  电感 inductanceload
93. initiate  实施 发起 can be initiate by a computer [i`nifieit]
94. input  输入
95. input point  输入点数
96. install  安装
97. instruction  指令 the FROMinstruction
98. insulation 隔离 form rubberprovides good insulation [,insju`leifn]
99. interface  接口
100. interlocking  互锁 can be usedfor sequence program interlocking
101. internal external  内部 外部 internal connection
102. interrupt  中断 excute aninterrupt processing
103. invalid 无效 errorinvalid station function
104. magnetic 有磁性的 magneticfields [maeg`netik]
105. main circuit  主回路
106. malfunction  故障 causesystem malfunction
107. mandatory  强制
108. mantenance  维护 maintenancecosts are reduced
109. manual  手册 User'Manual
110. mechanical  机械 michanicallife机械寿命
111. module  模块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modju:l]
112. momentary power failure  瞬时断电
113. monitor  监视
114. mount  固定 mount orremove the module
115. multiple  多样 mutipleremote i/o modules
116. negative  负
117. observation 观察
118. occupy  占用 occupies 1station
119. occur  发生
120. offline  离线 offlinetest
121. offset gain  偏置增益
122. oil mist  油雾
123. optical loop  光缆回路
124. optimum  最佳的 optimumcontrol
125. output  输出
126. overall  总的 overalldistance
127. overview  总揽communication overview
128. parameter  参数
129. path  路径transmission path
130. per network
131. perform  进行 normal datalink cannot be performed
132. performance specifations  性能规格
133. peripheral  外围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34. phase 相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feiz]
135. point  要点
136. port 接口  Rs232c port
137. positive  正
138.power line 电源线
139. power on/off  上电断电
140. precaution  注意事项precaution when configuing system
141. print board  印刷电路板
142. procedure  过程 follow theprocedure
143. programing interface  编程口
144. protocol  协议 protocolcommunication issues
145. range  范围
146. rated input voltage  额定输入电压
147. ratio  比率
148. recommend  建议 isrecommended before debugging
149. reduce  减少 the numberof steps in operation program can be reduced
150. refer to  参照 refer toChapter 6
151. register  数据寄存器
152. relay  继电器 [`ri:lei]
153. remote I/O 远程网络
154. reserved station 预留主站
155. resistor  电阻 resistorload阻性负载   terminating resistor
156. resolution  分解,解析 nMaximum resolution   最大分辨率
157. restriction  限制 norestriction [ri`strikfn]
158. retry 重试
159. scan 扫描 link scan
160. screw 螺丝 Teminal-block screw
161. seamless network 无缝网络
162. sequence programme 顺控程序
163. serial communications module 串口模块
164. series 系列
165. servo 伺服
166. short 短路
167. signal 信号
168. sink 漏极 sink commen
169. slot 槽
170. soures 源极 sourescommen
171. specifications 特性 inputmodules specifications
172. stabilized power supply 稳压电源
173. standby master station 备用主站
174. start up 起动
175. status 状态 data linkstatus
176. step drive 步进驱动
177. storage 存储 storagearea
178. store 存储
179. switch off 关断 swith offall phases of the power supply
180. swith 开关
181. table 表格
182. transfer 传输
183. transistor 晶体管
184. transmission speed 传输速度
185. transmit 传送 data istransmitted in unchanged code
186. triac 双端三相可控硅开关
187. troubleshooting 故障处理
188. unuseble 不可以使用
189. upload 上传
190. utilize 利用 Whenutilizing peripheral device to assign I/O number.
191. verify 校验 verify theset parameter contents
192. voltage 电压 highvoltage
193. watchdog 看门狗
194. width 范围 it willvary in the width of [widθ]
195.  wire chips 线头

工业机器人
1.  robot 机器人
2.  robot arms 机器人手臂
3.  frame of axes 坐标系
4.  joint 关节
5.  USER 用户
6.  WORLD 世界
7.  TOOL 工具
8.  Teach Pendant 示教器
9.  Operate Panel 操作面板
10.Main Board 主板
11.Battery 电池
12.I/O Board:I/O板
13.E-Stop Unit 急停单元
14.Sero Amplifier 伺服放大器
15.Transformer 变压器
16.Fan Unit 风扇单元
17.Breaker 断路器
18.Regenerative Resistor 再生电阻
19.TCP 工具中心点 TOOL Center Point
20.Record 记录
21.Approach Point 接近点
22.X Direction Point X轴方向
23.Y Direction Point Y轴方向
24.Z Direction Point Z轴方向
25.Registers 寄存器
26.ACAS Applicator Cleaner Air Supply 雾化器清洗器供气

27.pACS Applicator Cleaner Solvent Pilot 雾化器清洗器溶剂控制阀

28.ACS Applicator Cleaner Solvent 雾化器清洗器溶剂

29.ACVA Applicator Cleaner Vacuum Air 雾化器清洗器真空空气

30.ACDA Applicator Cleaner Drying Air 雾化器清洗器干燥空气

31.BEAR Bearing Air 轴承空气

32.BAO Bearing Air OK 轴承空气正常

33.BRAKE Brake Air Turbine 涡轮刹车空气

34.PBW Bell Wash Pilot 旋杯清洗控制阀

34.BWS Bell Wash Supply 旋杯清洗供应

35.AIR Color Change Air Supply 换色空气供应

36.SOL Color Change Solvent Supply 换色溶剂供应

37.CP# Color Pilot (#) = Color 颜色控制阀(#)= 颜色

38.DUMP Dump 排放

39.DAT Drive Air Turbine 涡轮驱动空气

40.E-STAT Electrostatics 静电

41.pIW Injector Wash Pilot 注射器清洗控制阀

42.IWS Injector Wash Supply 注射器清洗供应

43.PAINT Paint 油漆

44.PAP Purge Air Pilot冲洗空气控制阀

45.PCC Pilot Color Change 换色控制阀

46.PCE Process Control Enclosure 工艺控制柜

47.PDUMP Pilot Dump 排放控制阀

48.PDP Power Distribution Panel 配电柜

49.PIE Process Interface Enclosure 工艺接口柜

50.PREG Pilot Regulator 调节器控制阀

51.PR# Paint Return (#) = Color 油漆回路(#)= 颜色

52.PS# Paint Supply (#) = Color 油漆进路(#)= 颜色

53.PPS Purge Solvent Pilot 冲洗溶剂控制阀

54.pTRIG Pilot Trigger 触发器控制阀

55.PTS Pilot Trigger Supply 触发器供应控制阀

56.RP Robot Purge 机器人净化

57.SA1 Shaping Air (Bell Applicator) 成形空气(旋杯雾化器)

58.SA2 Shaping Air (Bell Applicator) 成形空气(旋杯雾化器)

59.SAP Shaping Air Pilot 成形空气控制阀

60.SAS Shaping Air Supply 成形空气供气

61.SCC System Control Console 系统控制柜

62.TDP Turbine Drive Pilot (Bell Applicator) 涡轮驱动控制阀(旋杯雾化器)

63.TURB Turbine Drive Supply 涡轮驱动供气

64.Purge System Maintenance 净化系统维护

65.Purge System Diagnostics 净化系统诊断

66.Purge System Testing andCalibration 净化系统测试和校准

67.Purge Cycle Troubleshooting 净化循环排错

68.Color Changer Assembly 换色器组件

69.Color Changer Valve Maintenance 换色阀门维护

70.SolvAir Module Setup and Maintenance 溶剂空气模块设置和维护

71.3 Valve IK Gear Pump 3阀门1K齿轮泵

72.Pump Block Pressure Sensor 泵的压力传感器

73.Process Control Maintenance 工艺控制维护

74.Fluid Presets Maintenance 流体预设值维护

75.E-stat Presets Maintenance 静电预设值维护

76.Preset Override Maintenance 强制预设值维护

77.Color Change Maintenance 换色维护

78.Pepperl & Fuchs ISB Settings Pepperl & Fuchs ISB设置

79.Robot Software Maintenance 机器人软件维护

80.I/O Re-configuration I/O 重新配置

81.Robot File Copy 机器人文件复制

82.Robot System Variables Editing Transducer Operations 比例阀的操作

83.Shaping Air Control 成形空气的控制

84.D/Q Shaping Air Control Module D/Q 成形空气控制模块

85.Turbine Speed Control 涡轮速度控制

86.Keyence Digital Fiber Sensor Keyence 数字光线传感器

87.Fluid Calibration - Beaker Method流体校准量杯的方法

88.System Configuration Maintenance 系统配置维护

89.System Colors Maintenance 系统颜色维护

90.Styles Maintenance 车型维护

91.Option Maintenance 选项维护

92.PW3 Setup PW3 设置

93.Software Archive 软件存档

94.Backup a Robot Image 备份一个机器人镜像

95.Restore a Robot Image 恢复一个机器人镜像

96.Paintworks III Software Maintenance Paintworks III软件维护

97.Creating a Norton Ghost 2003 Boot Disk Set 创建一个98.Norton Ghost2003 启动盘

99.Backing Up Your PAINTworks III GUI 备份你的PAINTworksIII GUI

100.Copying Your Ghost Image Files to CDs 把你的Ghost 镜像文件复制到 CDs

101.Restoring Your PAINTworks III GUI 恢复你的PANITworks III GUI

102.PAIR PAP Pilot input for Purge Air 净化空气的驱动输入

103.PSOLV PSP Pilot input for Purge Solvent 净化溶剂的驱动输入

104.AIR CCAS Purge Air supply input 净化气源输入

105.SOL CCSS Purge Solvent supply input 净化溶剂供应输入

106.INJECTOR 注射器

107.WASH 清洗

108.PAINT ENABLE 喷漆激活

109.TRIGGER 触发器

110.BELL WASH 杯头清洗

111.PAINT 油漆

112.SOLV/AIR 溶剂/空气

113.AIR 空气

114.RECOVERY 回收

115.DUMP 排放

116.2K Process Assembly with a Regulator Schematic 含调整器的2K工艺组件示意图

117.BELL WASH 杯头清洗

118.CAT 架子

119.FLUSH 齐平

120.SOLV/AIR 溶剂/空气

121.SOL2 溶剂2

122.Applicator Interface 雾化器接口

123.FACE PLATE 面板

124.TOOL FRAME 工具架

125.EDGE OF BELL CUP 杯头边缘

126.SECTION A-A A-A截面

127.BRAKE 制动空气

128.PAINT 油漆管路

129.SPEED 速度

130.BEAR 轴承空气

131.SEAL 密封空气

132.TURB 涡轮空气

133.NOTES: 注意:

134.SECTION B-B B-B截面

135.SLOTTED CHEESE HEAD 槽形奶酪状顶部

136.MACHINE SCREW 加工螺丝

137.NYLON 6/6 30% SHORT 短的尼龙6/6 30%

138.FIBER GLASS FILLED 玻璃纤维填充

139.Torque to .55 Nm/4.8 In. Lbs. 转矩至.55 Nm/4.8 In. Lbs

140.Color Changer, Pump and Pump Block 换色器,泵和泵座

141.Solvent 溶剂

142.Solvent Supply Valve 溶剂供应阀门

143.Air Supply Valve 空气供应阀门

144.Solvent Wash Line 溶剂清洗管路

145.Pump Flush Valve 泵冲洗阀门

146.Dump Valve 2 排放阀门2

147.Bell Wash Valve 杯头清洗阀门

148.Injector Wash Valve 注射器清洗阀门

149.Trigger Valve 触发器阀门

150.Paint Enable Valve 喷漆激活阀门

151.Gear and Shaft Assembly 齿轮和轴体组件

152.Drive Shaft 驱动轴

153.Drive Gear 驱动齿轮

154.Key 销子

155.Rear Plate 后板体

156.Dowel (2) 销子(2) Arbor 柄轴

157.Driven Gear 驱动齿轮

158.Gear Plate 齿轮板

159.Front Plate 前板体

160.Seal 密封

161.Seal Housing 密封套

162.Purge Air 净化空气

163.Purge Solvent 净化溶剂

164.Pump Flush 泵冲洗

165.Enable 激活

166.Color Enable 激活颜色

167.Dump 2 排放2

168.Dump 排放

169. Injector Wash 注射器清洗

170.Paint Enable 喷漆激活

171.Bell Wash 杯体清洗

172.Trigger 触发器

173.Waste Recovery 废物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