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考复习 | 要题复习加练:电路故障与动态电路分析, ...
2024中考复习 | 要题复习加练:电路故障与动态电路分析,有答案

楼主(2024-06-26):
中
考
物10
理
要知道今年你们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拔性考试——中考,所以,这一年的时间都是很宝贵了。不想落后他人,预习复习工作都得做到位。今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是2024中考复习 | 要题复习加练:电路故障与动态电路分析,有答案!
2024中考复习 | 初中物理
电路故障与动态电路分析
【一】在“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实验器材有电池组(3 V不变)、电流表、电压表、小灯泡(额定电压2.5 V)、滑动变阻器、开关、导线若干,实物电路如图甲所示。
(1)请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甲中的实物电路连接完整。
解:如图所示:
(2)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发现小灯泡不亮,电压表示数始终为零,电流表示数变化明显。电路故障可能是小灯泡短路。
(3)排除故障后进行实验,图乙是由实验数据描绘得到的小灯泡的I﹣U图象,则小灯泡额定功率是0.625W.小灯泡正常发光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是2Ω.
解:由图象,当灯泡电压2.5V时,通过灯泡的电流0.2A,小灯泡额定功率:P=UI=2.5V×0.25A=0.625W;
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UR=U﹣UL=3V﹣2.5V=0.5V,
滑动变阻器接入的电阻:UR/I=0.5V/0.25A=2Ω;
(4)分析小灯泡的I﹣U图象,发现小灯泡灯丝的阻值随电压变化而变化,从本质上讲,引起小灯泡灯丝阻值变化的因素是温度.
【二】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若开关S从闭合到断开, 则电流表的示数变大(选填“变小”“变大”或“不变”)。
【三】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不变,先闭合开关S,待电路稳定后再闭合开关S1,电流表A的示数变大,电压表V示数与电流表A1示数的乘积不变(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四】(多选)如图是一个天然气泄漏检测电路的原理图。电源电压恒定不变,R0为定值电阻,R为气敏电阻(其阻值随天然气浓度的增大而减小),则( AD )
A.天然气浓度增大,电压表示数变大
B.天然气浓度减小,电流表示数变大
C.天然气浓度增大,电路消耗的总电功率变小
D.天然气浓度减小,电压表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不变
【五】某同学连接的电路如图所示,闭合开关后,无论怎样调节滑动变阻器,灯泡L1、L2都不亮。他用电压表进行电路故障检测,把电压表并联接在某两点之间,测试结果如表所示,则可以判定电路中的故障是( C )
测试点
a、b
a、f
a、e
a、d
电压表
有示数
有示数
有示数
无示数
A.灯泡L1短路 B.灯泡L2短路
C.de段开路 D.be段开路
【六】如图所示是体重自动测试仪的工作原理,下列有关它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 )
A.体重越大,体重示数计的示数越大
B.体重示数计是用电压表改装成的
C.体重测试仪电路由于缺少开关,始终处于通路
D.体重测试仪所测体重越大,电路消耗电能越多
【七】如图是一种输液时所用报警电路。电源电压恒定,R为定值电阻,闭合开关S,贴在针口处的传感器M接触到从针口处漏出的药液后,其电阻RM发生变化,导致电压表的示数增大而触发警报器(图中未画出)报警,则M接触药液后( B )
A.M的电阻RM变大
B.电路消耗的总功率变大
C.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示数乘积不变
D.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示数之比变大
【八】如图所示,正确连接电路后,闭合开关,发现电压表的示数等于电源电压。再观察电流表,若电流表有示数,可能发生的故障为( B )
A.开关断路
B.滑动变阻器短路
C.白炽灯短路
D.电流表断路
【九】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开关闭合后,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向左移动时,三个电表的示数变化情况是( D )
A.A的示数变小,V1的示数变大,V2的示数变小
B.A的示数变大,V1的示数变小,V2的示数变大
C.A的示数变小,V1的示数不变,V2的示数变大
D.A的示数变大,V1的示数不变,V2的示数变小
【十】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当开关S闭合,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右移动时,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的变化分别为( A )
A.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不变
B.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的示数不变
C.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D.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十一】如图所示电路闭合开关,甲、乙两灯泡均发光,过一会儿,其中一个灯泡突然熄灭,但两电表指数仍明显偏转,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时( C )
A.甲灯泡短路 B.乙灯泡短路
C.甲灯泡断路 D.乙灯泡断路
点阅读原文获取更多初中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