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灯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案,奥迪转向灯电路分析

楼主(2024-06-26):
汽车日趋平民化,已被越来越多的家庭选为自己的代步工具;行车安全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每当我们驾驶汽车行驶路口,在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时候需要打方向灯,常常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作为硬件研发工程师,电路一点通带领小伙伴们一起去研究下这个汽车大灯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案,让我们对汽车有更充分的了解与认识。

    汽车大灯驱动电路:

电路的核心器件是BTS5180,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发现它是一个双高边驱动,而且具有电流检测功能,非常适合汽车大灯的驱动电路设计;本文重点介绍汽车大灯电路的电流检测功能,当单片机输出逻辑高电平给到Pin2引脚IN0,直接驱动连接在OUT0引脚的汽车右前转向大灯,此时芯片Pin4引脚IS检测的电流便是汽车右前转向大灯的工作电流,如果单片机检测的电流异常,则诊断为汽车大灯发生故障,通过故障指示灯告知汽车用户需要维修

BTS5180引脚图2.汽车“滴答滴答”声音电路

汽车在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时候,会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是继电器开启与关断发出的声音,因此研发工程师只需要设计一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便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的设计;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转向灯与“滴答滴答”的声音是同时发生的,因此软件工程师在代码编写开发的时候需要注意“同时性”的逻辑;看到这,也许小伙伴们会有疑惑,为什么不直接选用继电器驱动汽车大灯,而且这样的研发设计还可以省去额外的“滴答滴答”声音模拟的继电器;芯片哥的回答是汽车公司客户的项目设计需求不同,如果不需要诊断报错功能,则可以直接选用继电器驱动方案;作为项目研发工程师,遵守客户的设计需求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延申阅读(转向灯电路分析)车要转弯的时候,设计打开转向灯,一排的灯一次点亮,间隔一定时间以后,全部熄灭。然后这个过程一直重复,直到转弯结束,司机关掉转向灯。

这个电路图就可以实现奥迪车的转向灯闪烁,是不是很刺激,通过一个开关,电容电阻,LED灯,几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下面分析下工作时的电路状态。开启

当司机按下开关S1,第一步VCC经过S1,R7,Q4的be极,这一条回路就会驱动Q4打开,第二步VCC经过三极管Q1eb极,R4,Q4到GND,这个条回路就会将Q1驱动打开,第三步VCC经过Q1,R11,LED1到GND,这样就打开了流水灯的第一个灯,后面的灯也是同理打开。流水闪烁

小伙伴有疑问,灯是全部打开的原理知道了,那么流水怎样实现呢,也就是每个灯之间的延时怎样实现。也很简单,

第一步,第一个灯亮了之后,
第二步,VCC经过Q1,R8,Q5的be极到GND驱动Q5打开 ,
第三步,由于电容C2之前已经被VCC经过R2充满电,此时先放电,C2经R5,Q5到GND进行放电,放完电之后,Q2基极就会被拉低导通,
进行第四步,
然后第五步点亮第二个LED灯。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电容C2放电的过程就是延时的过程。延时长短取决于电容大小。

重复流水

当一遍流水灯结束以后,要等一下再闪烁,也就是延时以后再闪烁,这个怎样实现呢?先看上图第一步,最后一个LED灯亮,第二部VCC经Q3,Q7的be极,驱动Q7打开,第三步Q4的基极电压通过Q7拉低,灯全灭。第四步充满电的电容C4通过Q7be极进行放电,放电结束以后,Q7截止不导通,Q4继续被驱动打开,接下来就会进行第二圈流水灯闪烁。相信大家已经看懂,每一圈流水灯结束的延时是通过电容C4来实现的。C4放电的时候,灯全灭,放电结束开启下一圈流水灯。延时长短取决于C4大小。

1、超3000份汽车电子相关标准都在这里!!!

3、《汽车电子控制800问》-443页

4、《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300页

5、《悬架与转向系统维修技术》-619页

9、《汽车新技术及典型故障诊断维修》-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