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直接修改PLC的输入输出点(减少出差必备程序) ...
触摸屏上直接修改PLC的输入输出点(减少出差必备程序)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我们项目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输入或者输出点烧坏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更换一个点位,比如原先PLC上的I0.0这个点位损坏了,现在就需要更换点位,把I0.0这个点换成备用的点位,例如:I0.3。那么要更换的话其实有两种方法,一是把PLC里的程序点位用I0.3替代;二是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将点位开放出来,让现场的人员直接更换,这样即使没有任何基础的现场操作人员就可以更换,可以减少编程人员出差时间。如下视频所示,将“启动”的I0.0改为I0.3。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15649002727931908
Ø程序设计
1.新建FB程序块,并且定义接口变量(注意:将优化的访问块去掉勾选)
2. 输入点映射。程序中做了3个输入点演示,所以使用3个FOR循环,每个循环是16次:变量“#I_HMI_地址选择1”来源于HMI,当HMI上选择的是I0.0时,“#I_HMI_地址选择1” 的值等于0,选择的是I0.1时值等于1。(HMI上设置的)。判断“#I_1”与“#I_HMI_地址选择1”与变量相等时执行赋值。假如HMI上选择的是I0.0,则“#I_HMI_地址选择1” 的值等于0,当循环变量“#I_1”也等于0。此时“#I区地址_ARR[#I_1]”中的[#I_1]值等于0,所以读取的是“#I区地址_ARR[0]”的状态(变量“I区地址”的第0位)给到“#I_映射地址1”地址中。其它的两个地址一样的,在此不赘述!
3. 输出点映射。程序中做了3个输出点演示,所以使用3个FOR循环,每个循环是16次:变量“#Q_HMI_地址选择1”来源于HMI,当HMI上选择的是Q0.0时,“#Q_HMI_地址选择1” 的值等于0,选择的是Q0.1时值等于1。(HMI上设置的)。判断“#Q_1”与“#Q_HMI_地址选择1”与变量相等时执行赋值。假如HMI上选择的是Q0.0,则“#Q_HMI_地址选择1” 的值等于0,当循环变量“#Q_1”也等于0。此时“#Q区地址_ARR[#Q_1]”中的[#Q_1]值等于0,所以读取的是“#Q区地址_ARR[0]”的状态(变量“Q区地址”的第0位)给到“#Q_映射地址1”地址中。其它的两个地址一样的,在此不赘述!
4. 新建DB块
5. OBI中调用FB块
6.HMI程序设计
1)新建两个文本列表,用于IO的选择,如图1和图2 所示
2)关联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