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页显示多个IO状态方法与技巧

楼主(2024-06-26):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通常需要知道每个IO的状态及含义。所以我们编程人员会在HMI上做一个IO监控画面,但有时候项目的IO又比较多,那如果做多个IO画面的话又比较枯燥。那有没有办法在一页HMI画面上显示多个IO呢?如视频中所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05291395039363074

    1.  在博途软件中新建TP900HMI,并且建立HMI变量,如图1所示

图1

2.组态8个“圆”,设置它的状态,当这个变量的值等于“0”的时候显示灰色,等于“1”的时候显示绿色。8个“圆”关联的地址是为“InputAddress”,而“InputAddress”的地址又来源于“IO_Address”地址的改变。注意:这8个“圆”关联的地址是“0…7”

图2

3.新建3个文本和图形列表。如图3所示当“I/O State Input”的值显示不同的数据则显示的文本不一样。例如当“I/O State Input”的值等于0时,显示“I0.0:启动”。图4主要显示的是输出点位的文本。图5主要用于“下拉菜单”的切换功能。

图3

图4

图5

4.新建16个“符号IO域”,变量关量“TXT_View0”至“TXT_View15”,文本列表内容选择为“I/O State Input”。那么就可以根据改变“TXT_View0”至“TXT_View15”的值然后更改“文本列表”的内容。

5.新建符号IO域,用于选择第多少页,每页显示8个输入8个输出点。过程变量关联的是“IO_Adress”。改变“IO_Adress”的值则可以改变文本列表显示的文本。

图7

图8

6.通过改变脚本改变"TXT_View0"至"TXT_View15"的值。从而实现IO地址及符号的显示。此脚本的函数是Y=(a*x)+b,当切换第0页时,“IO_Adress”等于0,计算得出:Y=(IO_Adress *8)+b,b在0至7之间。那么此时"TXT_View0"至"TXT_View15"的值为0至7。

最后:转发文章即可获得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