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软件中的三个“表”,该如何使用?

楼主(2024-06-26):
>导读:当我们装好了博途软件之后,肯定特别想编写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程序吧?想不想?我猜你肯定想!那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一些变量起名字,同时在调试程序的也需要监控变量的数据。那如何使用博途软件变量命名?如何监控变量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打开博途软件,切换到项目视图后点击“添加新设备”,如图1所示

图1

接下来在OB1程序中添加程序,如图2所示。图中是编写的“起保停”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每个变量博途软件都会自动给其分配一个变量名称,比如%M0.0这个变量名称为Tag_1,%I0.1这个变量名称为Tag_2。那这种自动分配的名称肯定不利于我们编程人员阅读程序或者调试程序,所以我们会对这些变量重新命名。变量命名通常有两种方法:1.在程序中命名 2.在变量表中命名。

图2
1.在程序中命名:鼠标右键点击变量名称,然后选择“重命名变量”,如图3和图4所示。那如果想一次性更改某个程序段中的多个变量,可以右键点击“程序段1”,选择“重新连接变量”,此时则可以更改多个变量,如图5和图6所示。

图3

图4

图5

图6
注意:当使用这种方式对变量进行命名时,它的变量名称是存储在默认变量表中,如图7所示。

图7
2.在变量表中命名:打开“默认变量表”,然后添加地址“M0.2”,命名为“启动”。在编程的时候,填写M0.2地址,变量名称则自动显示。如图8所示

图8
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对变量进行命名,但是命名后它们的变量都没有归类,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不同的变量表让变量更好地归类。如图9所示

图9
如果是多人协作编程,比如一个工程师编写HMI程序,一个工程师编写PLC程序,那么这样的话,编写HMI程序的工程师必然要知道PLC中的变量。如果一个个变量口口相传的话,这样效率就很低了。那博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了变量导入导出的功能,比如我要把“中间变量”这个变量表中的变量导出去,打开其变量表,点击导出功能,如图10和图11所示。导入功能也类似,在此不赘述。

图10

图11:已导出的变量
以上是变量表的使用方法,接下来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下载完后,点击监控程序,并且修改M0.0地址的状态,当其修改为“1”时,Q0.0输出。如图12和13所示

图12

图13
在图11和图12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程序逻辑的通断,但是好像无法看出每个地址的状态,比如M0.1的状态到底是为"0"还是为“1”呢?那这个时候可以借助监控表来查看每个地址的状态。如图14所示。所以,这个就是监控表的作用。当然监控表的作用还可以用于监控程序的地址数据,比如程序中有大量的数据运算,而编程人员又不知道这个地址在程序中的哪个位置,则可以直接在监控表中输入地址就可以查看数据。

图14
最后,我们来调试这个程序。如图15,当我们想要停止Q0.0的输出,我们将I0.1的值修改为“1”,发现这个程序的输出点仍然无法断开,如图16所示。

图15

图16:i0.1已修改为1
I0.1变量修改不起作用的原因是PLC输入输出变量是不能直接被修改的。那有时候需要修改变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利用强制表来修改变量的值。如图17所示,打开强制表,然后填入要强制的变量,勾选后,点击“监视”,然后再点击“强制”的小图标。此时则会出现已强制的图标,如图18所示。程序监控如图19所示

图17

图18

图19
结束语:那么这个就是博途软件中三个“表”的使用方法,首先是需要建立一个程序,有了程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三个表对程序进行调试。在后续的编写程序和调试程序的时候还会大量的使用这几个表,希望大家能熟练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