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触摸屏弹窗功能制作

楼主(2024-06-26):
>导读:如图1所示,在我们的项目中,为了确保设备的安全操作性,可能需要在触摸屏画面上做弹窗功能。

当按下“启动”或者“停止”按钮后弹出“电机控制”窗口,在窗口的右上角可以关闭窗口。

图1
要在精智面板类的触摸屏实现弹窗功能,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法:
方法一:按钮事件切换方法

  • 添加HMI变量(另外两种方法也是一样的)

2.添加弹出窗口,并且在弹出窗口中加入相关图片及文字。

3.在图片
上加入按钮,按钮设置为透明,按钮的功能为“显示弹出画面_1”,显示模式为“关”。如图2所示
图24.在HMI画面中添加两个按钮,分别为“启动”和“停止”,它们的事件都是“显示弹出画面”,显示模式为“开”,目的是当按下了按钮后弹出画面。

方法二:置位复位方法
1.如图所示,“方法2”中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功能分别是置位两个不同点位来打开弹出窗口。

2.HMI变量中的“启动”和“停止”变量关联事件为“切换功能”,如图所示

3.  在弹出窗口中,添加一个按钮,用于关闭弹窗,如图所示。也就是复位这两个按钮的值,达到画面切换的功能。在实际的项目中可以使用一个透明的按钮放在窗口右上角。

方法三:数值切换方法
1.添加一个IO域,关联一个变量“变量”

2.通过变量数值的更改即可实现画面的切换,只要数据有变化画面就会不断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