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标准电机控制程序封装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工业自动化中,“电机”的使用场合非常多,比如水泵、风机、输送带等都会使用电机,既然使用场合这么多,那我们干脆就把它封装成“库”,需要使用的的时候直接调用即可。这个“库”程序中包含本地/远程切换、手自动切换、正常/维护模式等。HMI画面如图1所示。

一、控制要求:
1.本地启动时(硬件按钮启动),无论是否在维护模式,均可以启动。
2.手动模式,若启用联锁(非维护模式),则启动时需要满足联锁条件
3.自动模式,若启用联锁(非维护模式),则启动时需要满足联锁条件,联锁条件不满足时停止。
二、程序设计
1.程序段1程序分析。
仿真功能:当启动仿真时,直接可以测试电机。
本地/远程功能:当实际的旋转开关切换到远程时,PLC可以控制电机,否则不受PLC控制。
手/自动控制:手动时,判断是否在维护模式,如果是维护模式则按下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即可启动电机,如果不在维护模式,则需要满足联锁条件可以启动电机。自动控制原理一样!

2.程序段2和3用于指示灯和电机控制输出。

3.程序段4,是故障判断,当有故障信号时延时报警输出。
运行反馈功能:在触摸屏上设置反馈选择按钮,启用反馈功能时,当电机启动了之后,没有反馈信号则认为故障
当电机没有输出而又有了反馈信号,则也认为故障

4.调用,并且分配管脚参数(实际项目可以需要分配I点或者Q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