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分钟学会标准通用气缸程序编程(快收藏、点赞吧)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自动化项目中,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使用气缸对设备进行控制,而气缸的控制是靠电磁阀驱动。而对于电气来说,电磁阀通常分为单线圈和双线圈电磁阀,如图1和图2 所示。那么鉴于我们后期项目中会混合使用这两种电磁阀,那么我们可以编写一个通用的电磁阀程序来实现两种气缸的控制。
图1:单线圈电磁阀

图2:双线圈电磁阀

  • 控 控制要求
  • 1.可以在HMI上选择气缸的类型(单线圈或者双线圈气缸)
  • 2.在手动模式下可以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
  • 3.在自动模式下可以控制气缸的伸出和缩回
  • 4.当气缸动作了之后,在规定时间内磁性开关(到位)没检测到信号则报警

  5.当气缸没有动作,在规定时间内磁性开关(原位)没检测到信号则报警

  • 程 二、程序设计
  • 1.定义接口变量

  • 2.当选择气缸为0时是单线圈气缸,无论是手自动模式下接通手自动对应触点都可以实现运行输出,当发生故障运行输出线圈关闭。接通对应线圈“s_Mcl”和“A_Mcl”则可以关闭运行输出。
  • 当选择气缸为1时是双线圈气缸,无论是手自动模式下接通手自动对应触点都可以实现运行输出,当发生故障运行输出线圈关闭。接通对应线圈“s_Mcl_1”和“A_Mcl_1”则可以关闭运行输出,不过这只是控制了线圈的单向控制,而双向需要另外一个线圈控制。

  • 3.程序段2:由于选择的是双线圈电磁阀,需要再控制一个线圈来实现气缸的缩回。等于1时,“手动关闭”和“自动关闭”都可以实现气缸的缩回。

  • 4.程序段3:无论是等于0还是1时,当有运行输出,在3秒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到位反馈信号,则输出故障信号。

  • 5.程序段4:当选择的是单作用气缸时,运行信号没有输出,在3秒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反馈信号则报故障;当选择的时双作用气缸时,有关闭输出在3秒时间内没有接收到反馈信号则报故障

  •   6.  调用气缸子程序,分配参数

      写在最后: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一定记得“点赞” “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