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程序封装编程就是这么简单!(转发即可获得源程序 ...
模拟量程序封装编程就是这么简单!(转发即可获得源程序)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污水处理、锅炉控制、给排水控制等行业会大量使用模拟量控制,比如测量设备的温度、管网的压力、流量等。那么这些数据都是通过传感器接入到PLC中,那么由于各传感器的测量单位不一样(比如温度传感器量程是0.0-150.0;压力传感器是0.0-1.0Mpa),所以我们可以编写一个通用的模拟量转换程序。传感器如图1所示
一、控制要求
1.PLC采集外部传感器数据
2.可以在HMI上选择传感器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
3.根据不同的传感器量程计算出实际的工程单位值
二、程序设计
1.定义接口变量
2.程序段1主要实现的是极性选择,如果是单极性数字量的范围是0-27648之间,超过了27648或者小于0以27648和0计算。选择双极性的话数字量的范围为-27648-27648之间。
3.程序段2是利用标准化指令将采集的数据转换至0.0-1.0之间,最后转换成工程单位值。
4.调用子程分配接口参数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帮助,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