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招教会你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工业自动化项目中,会使用模拟量输出的功能来实现对变频器、阀门、伺服等设备的控制。比如在触摸屏上设定10HZ的频率,PLC就以模拟量的方式控制变频器10HZ频率运行。
一、控制要求

1.可以在触摸屏上选择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出(单极性输出0至10V,双极性输出正负10V)
2.可以根据触摸屏上设定的频率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二、程序设计

1.定义接口变量

2.程序段1:使用标准化指令将输入的频率值转换至0.0-1.0之间,转换出来的值使用Limit指令限制值在0.0至1.0之间,然后使用缩放指令就数据缩放在-27648至27648之间(双极性)。单极性数据是在0至27648之间。
程序段2:根据选择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出不同的数值

4.调用FB程序块并填写参数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帮助,就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