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招教会你排除Modbus通信故障

楼主(2024-06-26):
>导读:随着工业自动化设备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设备支持通信功能,实现设备之间数据的交换。比如:PLC与变频器通信、PLC与PLC之间通信、PLC与仪表之间通信,但是在通信的时候会出现各种问题,那如何来排除通信故障是编程人员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一、故障背景

PLC与变频器之间走Modbus RTU通信,报故障,不知道是PLC程序问题还是通信电缆、还是变频器参数问题。
思路:既然PLC与变频器通信故障,那为了排除故障可以介入第三方软件来排除故障。可以使用PLC与串口调试软件(Modsim)看是否能通信上,能通信上的就说明PLC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二、排除故障
1.使用西门子1200PLC编写Modbus RTU主站通信程序
①硬件组态,通信模块使用的是CM1241

②编写初始化程序,波特率为9600,偶校验

③编写发送数据指令(Modbus_Master),分别要注意站号、模式、Modbus地址等。

2.使用485电缆连接PLC与电脑,查看COM口电缆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图2
3.打开Modsim调试软件,设定端口号和通信参数(波特率和奇偶校验等)测试数据

① PLC发送的数据

②设置Address(Modbus地址)、Length(数据长度)、Device Id(站地址)参数后,查看Modsim软件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至此,我们就排除了PLC程序的故障,接下来就可以排除变频器的故障了!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帮助,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