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工程师不能不知道的IO映射方法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实际项目中,会有较多的输入输出点,那假如一个点位坏掉了,原先程序里所有的用到的I点和Q点都要换成备用的点位,那对改程序来说可能就会比较麻烦,那通常我可以用IO映射的方法来减少改程序的工作量。原理就是:将输入输出点映射到PLC内部点(比如M点)。那本文就一起来探讨两种方法对输入输出点映射。
方法一、梯形图触点直接关联
将I0.0和I0.1的触点后接线圈,在程序中使用DB1.DBX0.0和DB1.DBX0.1编程,不直接使用I0.0和I0.1。

在程序中使用DB1.DBX8.0和DB1.DBX8.1编程关联到输出线圈,在程序中对DB1.DBX8.0和DB1.DBX8.1编程,不直接使用Q0.0线圈和触点。

方法二、SCL映射

  • 1.  新建DB块

2. 2.将I0.0至I0.5映射映射至"IOMap".IOVar[0]和"IOMap".IOVar[5]中。

  • 注:area参数用来指定访问存储区的类型。16#81代表访问输入映像区,16#82代表访问输出映像区,16#83代表访问位存储区,16#84代表访问数据块
  • dbNumber:参数用来指定数据块编号。(在访问数据块时使用)
  • byteOffset:参数用来指定读取数据地址的偏移量,我们这里指定字节0
  • bitOffset:参数用来指定读取的位地址的偏移量

  • 3.将"IOMap".IOVar1[0]和"IOMap".IOVar1[5]中映射至将Q0.0至Q0.5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帮助,那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