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通信程序封装,只需要这几步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通常会使用通信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在通信时又可以选择多种通信方式,比如常用的Mobus通信、S7通信、PN通信等,前面的文章写过Mobus通信和S7程序的封装。而本文将介绍TCP/IP通信程序的封装,在下次使用的使用直接调用编写好的程序即可,不需要重复编写,提高编程效率。注意:TCP/IP通信分客户端和服务器,本文将以1200PLC作为客户端作为讲解,在下一篇文章将介绍1200PLC作为服务器程序编写。
一、控制要求
1.1200PLC作为客户端,将DB2.DBX0.0开始的10个字节的数据发送给调试助手。
2.调试助手作为服务器,将数据发送给1200PLC,PLC将数据存储在DB2.DBX10.0开始的10个字节中。
二、程序设计
1.创建一个1200PLC,并且设置PLC的IP地址为192.168.0.1
2.新建DB块,用于存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3.定义接口变量,用于传递参数
4.程序段1主要设置通信参数:比如端口号、硬件标识符、主动建立连接、IP地址等参数。
5.程序段2用于数据的发送,触发REQ管脚即可实现数据的发送,CONE管脚用于建立和断开连接,当接收发生错误了,使用系统时钟功能重新建立连接。CONNECT管脚是通信参数,在程序段1中已赋值。(注意:它的数据类型是TOCN_IP_V4,这个数据类型要手动输入)。其他的管脚参数是完成位、错误等参数。
6.程序段3是接收数据设置,EN_R是一直接收,ID号设置为1即可,接收数据区长度的设置要大于等于接收字节长度。例如:“接收字节长度”设置为10,那“接收数据区”地址要大于等于10,否则会报错。
7.调用FB程序,分配接口参数
8.程序验证,将数据发送至TCP调试助手了(注意:调试助手里设置的IP地址是192.168.0.100即电脑网卡的IP地址,点击“创建”时,它能自动识别电脑的IP,当建立了连接后会自动显示PLC的IP地址)。
9.调试助手将数据发送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