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死磕这20%指令解决80%编程问题

楼主(2024-06-26):
>导读:对于刚入门PLC编程人员来说,一般就是拿到了手册或者书籍就从指令开始啃,可是每种PLC都有成千上百个指令,背完这些指令后,感觉黄花菜都凉了。当然指令肯定是要背下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指令我们都会用上。而是要抓住最根本的那些项目中出现频率高、非常重要的指令死磕!既然任何行业里都有2-8定律,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手里;那对于我们编程也是一样的,我们使用20%的指令解决80%的编程问题,剩下的那些指令用到了再翻翻手册即可。这样的话我们学习的效率就会非常高,不至于误入“歧途”。
1.常开、常闭、线圈:这三个指令是最最基本的指令,入手之前,这个搞定它,我说的搞定不是你只会敲进去,而是要知道它的原理,比如什么时候接常开,什么时候接常闭。举个例子:外部停止按钮接的常闭,程序该用常开还是常闭?

2.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沿脉冲指令是非常好用的,它可以检测从变量从0至1和从1至0的状态。置位复位指令可以将某个变量的值设置为1和0的状态。使用这两个指令可以避免双线圈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指令允许多次使用,而线圈则不行。

3.接通延时、断电延时定时器:定时器是最常用的时间指令,在各大场合都会用到,比如设备防抖动功能、根据时间启停不同的设备:最直观典型的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红绿灯,就有时间的关系。

4.比较判断:这个指令要极力推荐,用于不同数据之间的判断,比如设定的温度值与当前测量的温度比较,超过了则报警。

5.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指令用于数据的运算,要计算设备的运行时间、设备的速度、设备的产量、设备的温度等等都会使用到。

6.移动值、块填充:移动值指令是将某个、或者多个数据移动到其他的地址中

7.跳转:需要某段或者某几段程序循环多次的话则可以用循环指令,比如做运算1+2+…100

8.右移、左移:在编写圆盘设备的时候、或者在做物料分拣时候这两个指令可以提高编程效率

9.标准化、缩放:这两个指令可以把数据做转换,最常用的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用这两个指令就够了

10.SCL中的三个王炸指令:IF、FOR、Case,有了这三个指令再配合数组绝对王炸!极力推荐:IF和FOR指令配合使用,效果杠杠的!!

11.其他:还有一些通信、定位等相关指令是后续项目中用到了相关功能再翻手册即可!!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所帮助,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