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推荐7个经典案例助你编程思路腾飞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前面的文章中,给大家介绍了二八定律,也就是用20%的指令实现80%编程功能,那么学习这些指令的最好方式就是用最典型的应用案例,那么本文就给大家挑出7个典型案例,帮助大家更快理解指令及提升编程思路!!

  • 1. 起保停案例:
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因为这个案例是工控人的启蒙案例程序了,你人生中的第一个案例是不是这个?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这个案例是实现最基本电路的“与或非”的功能,也是你对比继电器电路和PLC程序差异的起源程序!

  • 2.单按钮启停及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案例:
之所以推荐这两个案例是对扫描周期最好诠释的两个案例,讲到PLC的话,就离不开扫描周期。而扫描周期又是PLC编程人员的痛点,而理解了这两个程序之后,将打通你对扫描周期思路的大门。特别是很多面试考官喜欢问单按钮启停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考验你对扫描周期的理解!
单按钮启停程序:

顺启逆停程序:
这里解释一下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的案例需求:就是每按一次按钮启动一个电机,按二次就启动第2个电机,每次停止的时候是从后往前停止的。

  • 3.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加上时间)案例
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是因为它使用到了定时器的指令,而在实际项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接通延时和断电延时定时器的使用场景。

传送带顺序相连,为了避免运送的物料在运输带上堆积:
按下启动按钮,1#运输带开始运行,10S后2#运输带自动启动,再过10S后3#运输带自动启动。
按下停止按钮后, 3#运输带停止, 10S后2#运输带自动停止,再过10S后1#运输带自动停止。

  • 4.液体混合控制案例
注: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是因为它的编程理念是按步序来控制的,也就是第一步做什么,做完了之后,第二步,接着第3步…这种程序非常有条理,值得借鉴!!而最常用的两个指令就是“传送”和“比较”指令。
如图所示为液体混合控制示意图。液体混合控制器上有三个电磁阀(YV1-YV3)和一个搅拌机(M)进行控制。详细控制要求如下所示:

(1)按下启动按钮后,打开阀门A注入A液体,达到低液位感应器后停止注入A液体,稳液位30S后打开阀门B注入B液体,
(2)当到达高液位后关闭阀门B,启动搅拌机自动对混合液体进行2分钟的搅拌,搅拌完成后让混合液体从出料口流出;
(3)等待1分钟后,混合液流尽,出料口关闭。
(4)按下停止按钮后,防止液体凝固,必须完成一个周期后才进行停止

  • 5. 模拟量转换案例
注: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是因为在时间的项目中,有很多数据需要转换,比如采集外部的温度数据、压力数据等,而这两个指令就可以很好的效果!

  • 6.不良品检测案例
注: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是因为移位指令可以在分拣控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编程更加简洁、高效!
在传送带上有“0”,“1”,“2”,“3”,“4”,“5”总共6个工位,不良品检测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机械手把产品放在第“0”个工位,通过光电开关(或视觉)检测。
(2)当机械手每放入一个产品,传送带移动一个工位。
(3)当传送带每移动一个工位凸轮转一圈(I1.1检测到一个信号)。
(4)当检测到不良品时,到达第“4”个工位气缸推出。
(5)当不良品掉入箱体里,I1.2将检测到一个信号,从而气缸可以缩回。
(6)按下复位按钮(I1.3),整个系统重新复位。

  • 7.间接寻址案例
注:之所以推荐这个案例,是因为在PLC程序中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进行运算,那么必然就需要使用间接寻址这个概念,这种寻址用的好将程序量大大缩短!
例:将0-9依次赋值给INT数组的10个元素

总结:这7个案例是比较常用且经典案例,我逐个把它挑选出来,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工控行业人员!!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所帮助,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