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基于S7-1200PLC电机组自动延时控制案例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实际的项目中可能会需要对散热风机或者水泵等设备进行控制,在控制时往往需要有先后的顺序或者以时间间隔为单位启动停止。那么在本文中我们就以一个案例来学习这种设备的编程大概思路。并且可以学会PLC的定时器、计数器、HMI上设置时间等功能。
一、控制需求
有一锅炉蒸汽机,该蒸汽机由散热风机和蒸汽机两部分组成,其工作过程如下所示:
(1)按下启动后,先启动散热风机,5S钟后启动蒸汽机。
(2)按下停止按钮,立即停止蒸汽机运行,5S后停止散热风机运行;
(3)当蒸汽机或散热风机出现故障时,两台电机均要立即停止
(4)两台电机均起动后运行2小时,2小时后蒸汽机停止运行,5S钟后散热风机自动停止运行。
(5)运行2小时两台电机均停止后,停止一定的时间后(要求可在HMI上设置时间)又开始下一周期的运行
二、程序设计
1.输入输出点定义

2.软件中变量表定义,包含输入输出及M存储区

3.程序段1:当蒸汽或者散热风机发生故障时,Q0.2故障指示灯亮

4.程序段2:当按下I0.1系统启动按钮按下,M0.0启动标志位接通。当达到HMI上设置再次启动的时间“T_SetTime.Q”这个变量接通,M0.0启动标志位则再次接通。
当按下I0.2系统停止按钮或者Q0.2故障指示灯亮或者运行次数达到,标志位M0.3接通,断开M0.0

5.程序段3:启动标志位M0.0接通后,并且没有故障,则Q0.0散热风机启动
当停止时,程序段2中的TOF从TRUE变为FALSE时,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则复位Q0.0
故障时,立即停止散热风机

6.程序段4:当蒸汽延时时间到达后,并且没有故障则Q0.1启动,当启动标志位从TRUE变为FALSE时则停止蒸汽机。

7.程序段5:风机和蒸汽机都启动了则启动定时器,并且利用M0.5标志位实现定时器30分钟自复位。(当然,这里可以直接定时2小时,这里为了学习计数器,则可以结合计数器指令来做,如果是200SMART PLC长时间定时的话需要结合计数器)

8.程序段7:散热风机停止后,并且计的次数到达之后,则置位再次启动标志位。
程序段8:由于触摸屏上设置的时间是“秒”,则需要乘以1000进行换算。

9.程序段9:由于触摸屏上的时间设置需要立即生效,可以使用“PT”指令来加载时间立即生效功能。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所帮助,那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