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工业现场中,经常会使用PLC对变频器进行控制,而PLC控制变频器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多段度、模拟量、通信等方式,而近些年通信方式用的越来越多,因为通信的话可以使用一根485的电缆就可以读写多个数据,比如既要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又要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直流母线电压等,这个时候采用通信的方式就非常方便了。
一、控制需求
1.使用S7-1200PLC控制台达变频器:需要使用通信的方式给定变频器的启停信号、频率;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电流等参数。
二、PLC组态及参数设置
①硬件选择

备注说明:

  • CM1241(RS485)与CM1241(RS422/485)均可以进行Modbus-Rtu通讯应用;
  • 通讯模块放置在PLC本体的左侧;
  • 固件版本>=V2.1 的CM 1241 RS422/485模块,才支持新版本Modbus RTU指令。
②通信参数设置

③Modbus RTU指令选择
早期版本的Modbus RTU指令( MODBUS (V2.2))仅可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
TIA V15 版本开始,Modbus (RTU)指令集更新到V4.0及以上版本:
扩展了Modbus RTU的功能,该指令除了支持CM1241通信模块、CB1241通信板,还支持 PROFINET 或 PROFIBUS 分布式 I/O 机架上的PTP通信模块实现ModbusRTU通信。

三、变频器参数设置及通信地址分析
①变频器参数设置
频率源 P00=03
命令源 P01=03/04
停车方式 P02=00
最大可操作频率 P03=50.0
最大输出频率 P36=50.0
最小输出频率 P37=0.0
变频器站地址 P88=3
通讯波特率 P89=01
通讯错误时处理方式 P90=01
通讯超时时间 P91=00
通讯数据格式 P92=04
注意:这里设置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格式等要与PLC那边设置的一致)

②通信地址解析
控制字:参数 2000H   换算成   Modbus地址为  48193,也就是16进制2000换算成十进制后,加上40001
频率设定:参数 2001H  Modbus地址  48194
那么根据表中2000H的参数含义可以得出:
启动+正转:2000H=2#10010=16#12
启动+反转:2000H=2#100010=16#22
点动+正转:2000H=2#10011=16#13
点动+反转:2000H=2#100011=16#23
停止:2000H=2#1=16#1

读取变频器实际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参数   2103H  2104H   2106H
Modbus地址 48452  48453   48455

四、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