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设备模式切换控制的三种实用编程方法 ...
掌握设备模式切换控制的三种实用编程方法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通常一个设备可能会有多种模式,比如手动、自动、调试、维护模式等。那针对这种模式控制的话,可以使用哪些编程方法来处理呢?本文就探讨几种常规的方式方法!
例如如图所示,有一个设备需要多种控制方式:手动、半自动、全自动等
方法一:使用置位复位的方式控制
触摸屏上的“手动”按钮关联到PLC的“M10.0”; 触摸屏上的“自动”按钮关联到PLC的“M10.1”,而且它们的“事件”功能是置位,也就是触摸屏上按下“手动”按钮,则会置位M10.0,但是程序里同时会复位。而触摸屏上按下“自动”按钮,则会置位M10.1,但是程序里同时会复位。这样,利用M10.2这个标志位可得知手自动的模式,当此值等于TRUE时为自动,否则为手动模式。
方法二:使用比较+传送指令
这种方法和方法一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使用了寄存器的值来表示手自动的模式,当MW14的值等于0时为手动模式,等于1时为自动模式。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第一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可以表示更多的状态,比如半自动,那可以把2给到MW14这个地址中,而第一种方法则不可以。
方法三:使用子程序分块处理
这种方法其实和第二种方法又差不多,但是这种方法是把手自动程序分成不同的块来编写,这样的话,好处就是可以可以更好的调试和维护程序。比如某个设备手动的时候控制不了,那只需要打开手动控制的程序块查看其代码即可。
您平常写各种模式切换的时候会选择哪种呢?或者您有更多的心得也可以一起探讨留言!
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所帮助,那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