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RS232\\RS485\\RS422与Modbus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4-06-26):
>一、RS232\RS485\RS422概念
1.RS232:
定义: RS-232是低速率的单端串行通讯,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特点∶
①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其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抗共模干扰能力差;
②近距离通讯,最大通信距离15m;
③ 只能用于点对点(即一对收/发设备)通讯。参考下图:
2.RS-422:
RS-422/485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
特点:
①RS-422、RS-485采取平衡传输方式;
②抗干扰能力更强,传输距离更远,最长达1200米;
③ 可以连接多个设备,RS422可支持10个节点,RS485支持32个节点;
④ 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
二、区别
1.硬件管脚接口定义不同:

2.工作方式不同
RS232:3线全双工
RS485: 2线半双工
RS422:4线全双工

3.通信方式不同
RS232:只能实现点对点通信
RS485:能实现点对多主从通信
RS422:也能实现点对多主从通信

4.逻辑特性不同
RS232:逻辑“1”:-3V ~-15V;逻辑“0”:+3V~+15V
RS485:逻辑“1” :+2V~+6V;逻辑“O”:-2V~ -6V
RS422:逻辑“1”:+2V ~+6V;逻辑“0”:-2V~-6V
5.抗干扰性、传输距离和速率不同

三.对比:
1.RS-422与RS-485对比
RS-422有4根信号线:2根发送(T+/T-) 、2根接收(R+/R-);
RS-422的收与发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只有2根数据线︰发送和接收都是A和B。由于RS-485的收发是共用两根线,不能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2.RS-232与RS-485对比
通信能力:
RS-485接口在总线上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RS-232只允许一对一通信。
传输速率:
RS-232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传输距离: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200米。
RS232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米,实际上也只能用在15米左右。
抗干扰性:
RS485接口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RS232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容易产生共模干扰。
四、MODBUS协议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Modbus是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佳,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Modbus在工业控制领域通信协议中被广泛使用基于以下几个特点:
1.公开发表并且无版权要求;
2.易于部署和维护;
3.对供应商来说,修改移动本地的比特或字节没有很多限制。
通过Modbus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或控制器经由网络(如以太网)可以和其它设备之间进行通信。Modbus协议使用的是主从通讯技术,即由主设备主动直询和操作从设备。一般将主控设备方所使用的协议称为Modbus Master,从设备方使用的协议称为Mocbus Slave。典型的主设备包括工控机和工业控制器等;典型的从设备如PLC可编程控制器等。Modbus通讯物理接口可以选用串口(包括RS232、RS485和RS422),也可以选择以太网口。其通信遵循以下的过程:

Modbus具有两种串行传输模式:分别为ModbusASCII和 Modbus RTU。
Modbus RTU通信以主从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在传输过程中Modbus RTU主站是主动方,即主站发送数据请求报文到从站,Modbus RTU从站再返回响应报文。其信息格式如图:

功能码是Modbus协议中用于标识请求类型和从设备响应的代码。常见的Modbus功能码包括:①读取线圈状态(ReadCoil Status) ---用于读取从设备的开关状态。②读取输入状态(ReadInput Status)---用于读取从设备的输入状态。③读取保持寄存器(ReadHolding Registers)---用于读取从设备的保持寄存器中的数据。④读取输入寄存器(ReadInput Registers)---用于读取从设备的输入寄存器中的数据。⑤写单个线圈(WriteSingle Coil) ---用于向从设备写入单个开关状态。⑥写单个寄存器(Writesingle Register)---用于向从设备写入单个寄存器的值。写在最后:如果文章对您有所帮助,帮忙点个"赞"和"在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