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两轴实现喷涂控制居然这么简单!!! ...
PLC的两轴实现喷涂控制居然这么简单!!!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实际的项目中,可能会有类似喷涂一类的场景,这类的场景可能是以2轴循环往复定位,那么类似这一类的应用我们该如何编写程序呢?
备注:需要商业合作的可以联系我(比如广告、产品推广等)
控制要求:
①按下回原点按钮,设备开始回原点
②回完原点后,按下启动按钮,喷头开始在板材上喷涂
③喷完8个之后,重新回到起始点继续工作
二、程序设计
1.程序段1是轴的两个轴的使能,程序段2是两轴的回原点功能
2.程序段3:按下启动按钮,把数值1传入寄存器,开始走第一条轨迹。按下停止按钮之后,把状态步记录,下次再启动的时候在原先的步数上继续。8条轨迹走完了,XYAgainStart是再次循环功能。
3.程序段4:使用状态步来实现X轴和Y轴的定位控制,状态步1和2是执行X轴定位,3和4是执行Y轴定位。状态步5是再次循环步。每次定位时改变其定位的速度和位置即可
4.程序段5:当步序号等于1时,X轴的定位位置是50mm,速度则是20mm/S;当X轴定位完成了之后,将步序状态改为3,判断数值是3,开始移动Y轴至10mm位置,每次状态步等于3都依次偏移10mm,因为每次喷涂的宽度是10mm,然后速度仍然是20mm/s,当Y轴定位完成后,将步序号设置为2,然后定位的位置是0.0mm位置。当定位完后,将状态步设置为4,当判断数值是4,Y轴偏移10mm,当Y轴位置到达了,则一个循环完成了,又从第一个状态步开始运行。每次状态步2完成了,则会把4给到状态步。当每次执行完了2之后,则做一次累加。(也就是两条X轴轨迹加工完),加工完8条轨迹则全部完成,回到原点位置,再次触发从起始位置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