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与V90伺服PN通信定位案例

楼主(2024-06-26):
>导读: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通常会使用步进或者伺服实现设备的定位控制,而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的时候可以通过脉冲或者通信的方式,而近些年通信的方式越来越流行,这得益于通信的灵活、高效!本文就探讨如何使用1200PLC通过PN的通信方式来控制V90伺服。
在使用通信的方式控制V90伺服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报文,如下图所示

Ø控制的两种形式:中央控制和分布控制优缺点

§低PLC负载率,因为运动控制功能位于驱动器侧;
§能够支持更多的轴数;
§统一的标准功能块可用于与驱动器的通讯连接 ;
§形象的功能块接口使得SINAMICS集成的运动控制功能的组态简单直观。

§工艺对象中包含速度轴,定位轴和同步轴(S7-1200只支持定位轴);
§工艺对象完全接管了与驱动器之间的通讯,无需额外的通讯编程;
§系统继承了诊断功能,系统会自动生成报警信息;
§运动控制功能的编程通过PLC-Open块实现。
§S7-1500(FW1.5) S7-1200 (FW 4.1)能带TO轴的最大个数
CPU1511/1513:   6 轴
CPU1515/1516:   30 轴
CPU1517:   96 轴
CPU1200:   8 轴

SINAMICS v90 PN+S7-1200位置控制方法一(FB284),使用西门子报文111
步骤:
①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的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④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⑤添加报文(与伺服驱动器侧设置的报文要一致)
⑥程序编写
详细步骤
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的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④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⑤添加报文(与伺服驱动器侧设置的报文要一致)

①程序编写

网友A:
大哥,什么16#40000000对应0-3000转啊,十六进制和十进制不能直接加减乘除。你验证没有?根本不能往复运动,你细心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