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电源瞬停引起输入/输出状态指示全无的故障

楼主(2024-06-26):
>关键词:PLC、接触器、匝间短路
通常PLC输入电源电压选择较宽,如三菱PLC输入电源额定电压AC100~240V/50~60HZ,电压允许波动范围AC85~264V;DC12~24V,电压允许波动范围DC10.2~28.8V。
一般在使用PLC控制器时,对于交流电源型,其输入电源电压是由控制变压器提供110V或220V;而对于直流电源型,其输入电源电压是由开关电源提供24V。
一台使用了三菱FX1N-40MR的PLC的专机,PLC输入电源是由200VA控制变压器提供的110V,其电源电压同时也提供给接触器控制电路。
接触器控制电路是有一只CJX1-45(控制主轴)、六个CJX1-16(工作台快慢正反、主轴横梁上下),PLC的输出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
循环工作过程:按下循环启动→工作台快速向前→档块压下快转工行程开关→工作台由快转工的同时主轴接触器动作,主轴旋转。→加工尺寸到位,档块压下工转快退行程开关→工作台由工转快退→档块压下行程开关(与快进转工进同一开关)→主轴接触器断电,主轴停止。→档块压下原位行程开关→工作台停止。
故障现象:当档块压下快转工行程开关后,工作台工进接触器与主轴接触器同时闪吸脱开,工作台与主轴都停止了运行。PLC电源、运行输入、输出状态指示全无。但PLC的电源与运行指示在几秒后慢慢亮起。而输入、输出状态指示还是没有。又PLC未有出错指示。

诊断与处理:从故障现象来看,应该是PLC电源短时失去电源,其时间超过了三菱PLC允许瞬停时间(10ms以下瞬时停电可继续运行)。在电源正常后PLC输入、输出状态指示仍无;需要切断电源且等待几分钟后上电,PLC输入、输出状态指示就会正常,这应该是PLC内部开关电源自身保护引起的。
而PLC失去电源是因工进接触器与主轴接触器同时吸合产生的,排除控制变压器容量小原因(老设备),观察其外部完好,测量输出电压为115V,正常。怀疑工进接触器或主轴接触器线圈有匝间短路。在吸合时使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下降较多(万用表的反应灵敏度较低,无法得出具体数值,指针则是微动了一下),应该是低于PLC电源电压允许波动范围的下限85V了。先断开工进接触器线圈回路,上电运行,故障依旧。表明工进接触器线圈完好。断开主轴接触器线圈回路,上电运行,故障消除。显然主轴接触器线圈存在匝间短路。拆下接触器剖解后发现其线圈已变色,且有点焦味。
更换主轴接触器,上电运行,故障消除。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