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JE-B伺服外部IO接线简介

楼主(2024-06-27):
三菱JE-B伺服外部IO接线简介

附录

三菱通用AC伺服MELSERVO-JE系列是以MELSERVO-J4系列为基础,保持了高性能、限定功能的AC伺服。MR-JE-_B伺服放大器是通过伺服系统控制器等控制器和高速同步网络SSCNETⅢ/H连接。伺服放大器直接从控制器读取指令,驱动伺服电机。SSCNETⅢ/H通过采用SSCNETⅢ光缆保持了很强的噪声耐性,并且实现了全双工150Mbps高速通信。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实时通信。

IO接线与概况

(将原点,正负极限感应器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面可以节省PLC的输入点,使用的CN3接头型号是MR-J2CN1)

常用参数设定

①输入自定义针脚号CN3-2,CN3-12,CN3-19。对应的参数号是PD03,PD04,PD05。参数设定数值__20对应正极限,__21对应负极限,__22对应负极限。

②输出自定义针脚号CN3-9,CN3-15。对应参数参数PD08,PD09。

③注意事项:更改完参数务必将伺服驱动器断电熄灭后,上电伺服参数才有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