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菱PLC:你了解变址寻址吗?

楼主(2024-06-27):
三菱PLC特殊寄存器大全,一文带你掌握所有的功能和用法!
你知道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有多少种吗?看完你就明白了!
本节重点
三菱PLC的寻址方式
一,基本思想:
PLC的编程需要使用各种软元件,如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数据寄存器、定时器、计数器等。这些软元件都有自己的地址,用来存储或操作数据。寻址方式就是指PLC如何找到和访问这些软元件的地址的方法。
二,寻址
分类
在三菱PLC中,有三种基本的寻址方式:
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和变址寻址。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三种寻址方式的特点和用法。
立即寻址
:立即寻址是指指令的操作数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软元件地址。这种寻址方式的速度最快,但是操作数的值不能改变。立即寻址的操作数一般用K(十进制数)、H(十六进制数)或E(实数)来表示。例如,MOV K50 D10表示把常数50移送到数据寄存器D10中,这里的K50就是立即寻址的操作数。
直接寻址
:直接寻址是指指令的操作数是一个软元件地址,而不是一个常数。这种寻址方式的速度次于立即寻址,但是操作数的值可以改变。直接寻址的操作数一般用软元件的编号来表示,如X、Y、M、S、D、T、C等。例如,MOV D0 D100表示把数据寄存器D0的内容移送到数据寄存器D100中,这里的D0和D100就是直接寻址的操作数。
变址寻址
:变址寻址是指指令的操作数是一个软元件地址,但是这个地址可以通过变址寄存器V或Z来修改。这种寻址方式的速度最慢,但是操作数的地址可以变化。变址寻址的操作数一般用软元件的编号加上变址寄存器的编号来表示,如D0V0、X0Z0等。例如,MOV D0V0 D1表示把数据寄存器D0加上变址寄存器V0的值所得的地址的内容移送到数据寄存器D1中,这里的D0V0就是变址寻址的操作数。
三,
变址寻址是重点
对于这三种寻址方式中,变址寻址尤为最复杂,那么如何使用变址寻址呢?
1,功能和构造
1),16位变址寄存器
具有和数据寄存器相同的结构。
2),32位变址寄存器
修饰32位的应用指令中的软元件时,或者及处理超出16位范围的数值时必须使用20~27。如图所示的V、Z组合,由于FX可编程控制器将Z侧作为32位寄存器的低位侧动作,所以即使指定了高位侧的VO~V7也不会执行修饰。V0 (高位)Z0(低位)此外,作为32位指定时,会同时参考V(高位)、Z(低位),因此一旦V(高位)V1(高位)Z1(低位)侧中留存有别的用途中的数值时,会变成相当大的数值,从而出现运算错误。
即使32位应用指今中使用的变址值没有超出16位数值范围,也请按照上图所示在对Z进行数值的写入时,使用DMOV指令等的32位运算指令,同时改写V(高位)、Z(低位)。
2,软件元件的修饰
可以被修饰的软元件,极其修饰的内容如下所示。
10进制数软元件·数值:
M、S、T、C、D、R、KnM、KnS、P、K
例如,V0=K5,执行D20V0时,对软元件编号为D25(D20+5)的执行指令。此外,还可以修饰常数,指定K30V0时,被执行指令的是作为10进制的数值K35(30+5)。
8进制数软元件:
X、Y、KnX、KnY
例如,Z1=K8,执行X0Z1时,对软元件编号为X10(X+8:8进制数加法)的执行指令。对软元件编号为8进制数的软元件进行变址修饰时,V、Z的内容也会被换算成8进制数后进行加法运算。因此,假定Z1=K10,X0Z1被指定为X12,请务必注意此时不是X10。
16进制数值:
H
例如,V5=K30,指定常数 H30V5 时,被视为 H4E30H+K30)。此外,V5=H30,指定常数 H30V5 时,被视为H60(30H+30H)。
3,如何使用变址寻址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变址寻址。
1).当M10为ON时,开始执行跑马灯程序,从YO开始点亮:
2).M8013为1秒钟的时钟脉冲,即每隔一秒,将变址存器Z0的值自加1,且每个扫描周期将YO-Y17区域性复位一次
3).当Z0的值大于等于16时,将Z0的值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