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ET200SP接口模块?如何更换总线适配器和基座单元 ...
如何配置ET200SP接口模块?如何更换总线适配器和基座单元?西门子分布式I/O系

楼主(2024-06-28):
“
上节回顾知识:TIA博图程序下载教程:从设置IP地址到启动模块的详细流程
本节重点知识:组态分布式IO从站接口模块
”
—
组态分布式IO从站接口模块
要配置ET200SP接口模块,那必须先要找到这个模块,但是我们在一个工作区域上的右侧窗口上,不管怎么找,始终是找不到ET200SP接口模块的订货号,那也就无法去配置对应的分布在是IO模块,那如何寻找ET200SP接口模块?
正确的做法是,从设备视图切换到网络视图上,如何就可以在右侧的硬件目录上看到对应的分布式IO的接口模块。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的将ET200SP接口拖拽到工作区上的空白区域,这样就算是建立了一个ET200SP接口模块的从站。
建立了一个IO从站之后,双击一下新建的IO从站,就可以进入到IO从站的设备视图上,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建立的IO从站的点来从右边的硬件目录上拖拽出来搭配
不过,对于配置ET200SP模块的时候,最后一定一定要记得把服务器模块加上去,不然是会报错的喔
—
总线适配器的组态更换
什么是总线适配器?
总线适配器是用于连接网络的接头,一般默认选择的是RJ45接头的总线适配器,但在实际中的使用过程,有可能会使用其他类型的网络接头,那么如何更换总线适配器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操作方法:
在右侧【硬件目录】中选择【BusAdapter】,选择其中需要更换的总线适配器的订货号。或者也可以直接鼠标点中接口模块,右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更换设备】(这里说明一下:如果需要更换其他IO模块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在【更换设备】中进行相应的操作即可。
—
基座单元的选择更换
在配置ET200SP模块时,选择合适的基座单元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在ET200SP中,基座单元就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色基座单元,需要外接电源供电;而另外一种是灰色的基座单元,不需要外接供电电源,它的电源由白色基座单元的侧面提供。
所以在配置分布式IO的时候,如何变更基座单元?
操作方法:
选中某一块基座单元,点击后在底下的巡视区找到【属性】,【常规】,找到电位组,在电位组中选择启用新的电位组/使用左侧模块电位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