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找了,这里全文讲解三菱PLC基本顺控指令的妙用,够你用 ...
别找了,这里全文讲解三菱PLC基本顺控指令的妙用,够你用的了

楼主(2024-06-28):
学习工控知识,就来工控小新
农历十一月初五
2023/12/
往期推荐
GX Works2:什么是FB功能块?如何创建FB功能块?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工作原理、电路图和程序设计
本节重点 :三菱PLC基本顺控指令
内容介绍
2023 SUMMARY
三菱PLC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具有灵活、可靠、易用等特点。三菱PLC的基本顺控指令是实现PLC基本功能,如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与计数控制等的指令系统。本文将对三菱PLC的基本顺控指令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指令的功能、格式、用法和注意事项等。
触点指令
触点指令是用来实现逻辑运算的基本指令,它们相当于电路中的开关或继电器触点,可以控制左母线的接通或断开。触点指令有以下几种:
LD(取指令):一个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的指令,每一个以常开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例如,LD X0表示取X0的状态,如果为ON,则接通左母线,否则断开左母线。
LDI(取反指令):一个常闭触点与左母线连接指令,每一个以常闭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例如,LDI X0表示取X0的状态,如果为OFF,则接通左母线,否则断开左母线。
LDP(取上升沿指令):与左母线连接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上升沿(由OFF→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例如,LDP X0表示检测X0的上升沿,如果有上升沿,则接通左母线一个扫描周期,否则断开左母线。
LDF(取下降沿指令):与左母线连接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例如,LDF X0表示检测X0的下降沿,如果有下降沿,则接通左母线一个扫描周期,否则断开左母线。
OUT(输出指令):对线圈进行驱动的指令,也称为输出指令。例如,OUT Y0表示输出Y0的状态,如果左母线接通,则Y0为ON,否则为OFF。
触点指令的使用说明:
LD、LDI指令既可用于输入左母线相连的触点,也可与ANB、ORB指令配合实现块逻辑运算;
LDP、LDF指令仅在对应元件有效时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接通。
LD、LDI、LDP、LD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 、Y 、M 、T、C、S;
OUT指令可以连续使用若干次(相当于线圈并联),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在OUT指令之后应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
OUT指令目标元件为Y、M、T、C和S,但不能用于X。
触点串联指令
触点串联指令是用来实现逻辑与运算的指令,它们相当于电路中的触点串联,可以控制左母线的接通或断开。触点串联指令有以下几种:
AND(与指令):用于实现逻辑与运算的指令。例如,AND X1表示与X1的状态进行逻辑与运算,如果X1为ON,则左母线保持接通,否则断开左母线。
ANI(与非指令):用于实现逻辑与非运算的指令。例如,ANI X1表示与X1的状态进行逻辑与非运算,如果X1为OFF,则左母线保持接通,否则断开左母线。
ANDP(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与左母线串联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上升沿(由OFF→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例如,ANDP X1表示检测X1的上升沿,如果有上升沿,则左母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否则保持原状态。
ANDF(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与左母线串联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下降沿(由ON→OFF)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例如,ANDF X1表示检测X1的下降沿,如果有下降沿,则左母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否则保持原状态。
触点串联指令的使用说明:
AND、ANI、ANDP、ANDF都指是单个触点串联连接的指令,串联次数没有限制,可反复使用。
AND、ANI、ANDP、ANDF的目标元元件为X、Y、M、T、C和S。
触点并联指令
触点并联指令是用来实现逻辑或运算的指令,它们相当于电路中的触点并联,可以控制左母线的接通或断开。触点并联指令有以下几种:
OR(或指令):用于实现逻辑或运算的指令。例如,OR X2表示与X2的状态进行逻辑或运算,如果X2为ON,则左母线接通,否则保持原状态。
ORI(或非指令):用于实现逻辑或非运算的指令。例如,ORI X2表示与X2的状态进行逻辑或非运算,如果X2为OFF,则左母线接通,否则保持原状态。
ORP(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与左母线并联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上升沿(由OFF→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例如,ORP X2表示检测X2的上升沿,如果有上升沿,则左母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否则保持原状态。
ORF(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与左母线并联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下降沿(由ON→OFF)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例如,ORF X2表示检测X2的下降沿,如果有下降沿,则左母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否则保持原状态。
触点并联指令的使用说明:
OR、ORI、ORP、ORF指令都是指单个触点并联连接的指令,并联次数没有限制,可反复使用。
OR、ORI、ORP、ORF的目标元件为X、Y、M、T、C和S。
置位与复位指令
置位与复位指令是用来控制位元件的状态的指令,它们可以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置位或复位,并保持相应的状态。置位与复位指令有以下几种:
SET(置位指令):它的作用是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置位并保持。例如,SET M0表示置位M0的状态,如果左母线接通,则M0为ON并保持,否则不变。
RST(复位指令):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复位并保持清零状态。例如,RST M0表示复位M0的状态,如果左母线接通,则M0为OFF并保持,否则不变。
置位与复位指令的使用说明:
SET、RS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M、T、C和S,但不能用于X和Y。
SET、RST指令可以连续使用若干次(相当于线圈并联),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在SET、RST指令之后应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
SET、RST指令的优先级高于OUT指令,即如果同一元件同时被SET、RST和OUT指令操作,以SET、RST指令为准。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
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
“分享”
和
“赞”
了吗,戳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