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24年1月10日,每日花费一分钟练习C语言

楼主(2024-06-28):
>学习工控知识,就来工控小新

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2024/1/ 10

往期推荐
2024年1月9日,每日花费一分钟练习C语言

2024年1月8日,每日花费一分钟练习C语言

/ Daily Exercises
单词搜索
给定一个m x n二维字符网格 board和一个字符串单词word。如果word存在于网格中,返回true;否则,返false。
单词必须按照字母顺序,通过相邻的单元格内的字母构成,其中“相邻”单元格是那些水平相邻或垂直相邻的单元格。同一个单元格内的字母不允许被重复使用。
题目分析

我们需要在一个二维字符网格中查找一个单词,单词的每个字母必须在相邻的单元格中,而且不能重复使用同一个单元格。这是一个典型的回溯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尝试不同的路径,直到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解,或者遍历所有可能的路径都没有找到解为止。

为了实现回溯法,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辅助函数,用来递归地在网格中搜索单词的每个字母。这个函数需要接收以下参数:
- board:二维字符网格
- word:要查找的单词
- index:当前要匹配的单词的字母的索引
- x:当前要匹配的网格的行坐标
- y:当前要匹配的网格的列坐标
-visited:一个二维布尔数组,用来记录哪些单元格已经被访问过,避免重复使用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布尔值,表示从当前位置开始,能否在网格中找到单词的剩余部分。具体的逻辑如下:

-如果index等于word的长度,说明已经匹配完所有的字母,返回true
-如果x或y越界,或者board[x][y]不等于word[index],或者visited[x][y]为true,说明当前位置不符合条件,返回false
-否则,将visited[x][y]设为true,表示当前位置已经被访问过
-然后,尝试从当前位置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继续搜索,只要有一个方向能够成功,就返回true
-最后,将visited[x][y]设为false,表示当前位置可以被重新访问,返回false

有了这个辅助函数,我们就可以写出主函数,用来遍历网格中的每个位置,作为搜索的起点,调用辅助函数,如果返回true,就说明找到了单词,否则继续遍历,直到遍历完所有位置,如果都没有找到,就返回false。

程序展示
下面是我用C语言写的完整的程序,你可以在VC6.0的环境下运行和调试它: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include <stdbool.h>#include <string.h>
// 定义四个方向的偏移量int dx[4] = {-1, 0, 1, 0};int dy[4] = {0, 1, 0, -1};
// 辅助函数,用来递归地在网格中搜索单词的每个字母bool search(char** board, int m, int n, char* word, int index, int x, int y, bool** visited) {    // 如果index等于word的长度,说明已经匹配完所有的字母,返回true    if (index == strlen(word))  {        return true;    }    // 如果x或y越界,或者board[x][y]不等于word[index],或者visited[x][y]为true,说明当前位置不符合条件,返回false    if (x < 0 || x >= m || y < 0 || y >= n || board[x][y] != word[index] || visited[x][y])  {        return false;    }    // 否则,将visited[x][y]设为true,表示当前位置已经被访问过    visited[x][y] = true;    // 然后,尝试从当前位置的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继续搜索,只要有一个方向能够成功,就返回true    for (int i = 0; i < 4; i++)   {        int nx = x + dx;        int ny = y + dy;        if (search(board, m, n, word, index + 1, nx, ny, visited))     {            return true;        }    }    // 最后,将visited[x][y]设为false,表示当前位置可以被重新访问,返回false    visited[x][y] = false;    return false;}
// 主函数,用来遍历网格中的每个位置,作为搜索的起点,调用辅助函数,如果返回true,就说明找到了单词,否则继续遍历,直到遍历完所有位置,如果都没有找到,就返回falsebool exist(char** board, int m, int n, char* word) {    // 创建一个二维布尔数组,用来记录哪些单元格已经被访问过    bool** visited = (bool**)malloc(sizeof(bool*) * m);    for (int i = 0; i < m; i++)   {        visited = (bool*)malloc(sizeof(bool) * n);        for (int j = 0; j < n; j++)     {            visited[j] = false;        }    }    // 遍历网格中的每个位置,作为搜索的起点,调用辅助函数    for (int x = 0; x < m; x++)   {        for (int y = 0; y < n; y++)     {            if (search(board, m, n, word, 0, x, y, visited))      {                return true;            }        }    }    // 如果都没有找到,就返回false    return false;}
// 测试函数,用来创建一个示例的网格和单词,调用主函数,打印结果void test() {    // 创建一个示例的网格    char** board = (char**)malloc(sizeof(char*) * 3);    board[0] = (char*)malloc(sizeof(char) * 4);    board[0][0] = 'A';    board[0][1] = 'B';    board[0][2] = 'C';    board[0][3] = 'E';    board[1] = (char*)malloc(sizeof(char) * 4);    board[1][0] = 'S';    board[1][1] = 'F';    board[1][2] = 'C';    board[1][3] = 'S';    board[2] = (char*)malloc(sizeof(char) * 4);    board[2][0] = 'A';    board[2][1] = 'D';    board[2][2] = 'E';    board[2][3] = 'E';    // 创建一个示例的单词    char* word = "ABCCED";    // 调用主函数,打印结果    printf("%s\n", exist(board, 3, 4, word) ? "true" : "false");}
// 主程序,调用测试函数int main() {    test();    return 0;}

程序测试

为了验证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用一些测试用例来检验。

源代码获取
#软件下载通道#

我用夸克网盘分享了「20240109」,点击链接即可保存。打开「夸克APP」,无需下载在线播放视频,畅享原画5倍速,支持电视投屏。
链接:https://pan.quark.cn/s/1dc919b2f6cc
(链接和提取码建议复制粘贴,手动输入容易出现错误)
#支持一下#
分享整理,测试发布不易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帮忙点一下↓↓
谢谢大家!

下期题目

给定一个字符串,验证它是否是回文串,只考虑字母和数字字符,可以忽略字母的大小写。
说明:本题中,我们将空字符串定义为有效的回文串
示例 1:
输入:"A man,aplan,acanal: Panama
输出: true
解释:“amanaplanacanalpanama”是回文串示例 2:
输入:"race acar"
输出: false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分享”“赞”了吗,戳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