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8日,C语言面试题目:Z字形变换

楼主(2024-06-28):
>学习工控知识,就来工控小新
农历腊月初七 2024/1/
往期推荐
2024年1月17日,数独游戏怎么玩?
2024年1月16日,每日一分钟学习C语言,学习路上不能停
每
日
一
练
/ Daily Exercises
Z 字形变换
将一个给定字符串s根据给定的行数numRows,以从上往下、从左到右进行Z字形排列。
比如输入字符串为"PAYPALISHIRING"行数为3时,排列如下:
RHAN
A PLSIIG
上个R
之后,你的输出需要从左往右逐行读取,产生出一个新的字符串,比如:"PAHNAPLSIIGYIR"。
题目分析
一、问题分析
Z字形变换是一种常见的字符串处理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需要将一个给定的字符串按照Z字形排列,然后从左到右逐行读取,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二、解题思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Z字形排列的规则。我们可以观察到,Z字形排列实际上是将字符串的字符按照特定的顺序重新排列。在给定的行数为n的情况下,每个Z字形的长度为2n-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每个字符在Z字形中的位置,然后根据这个位置将字符放入正确的行中。
程序展示
以下是在VC6.0环境下运行调试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dlib.h>#include <string.h>
char* convert(char* s, int numRows){ if (numRows == 1) return s; int len = strlen(s); char* ret = (char*)malloc((len + 1) * sizeof(char)); int cycleLen = 2 * numRows - 2; int k = 0; for (int i = 0; i < numRows; i++) { for (int j = 0; j + i < len; j += cycleLen) { ret[k++] = s[j + i]; if (i != 0 && i != numRows - 1 && j + cycleLen - i < len) ret[k++] = s[j + cycleLen - i]; } } ret[k] = '\0'; return ret;}
int main() { char s[] = "PAYPALISHIRING"; int numRows = 3; char* ret = convert(s, numRows); printf("%s\n", ret); free(ret); return 0;}
程序测试
运行上述代码,在VC6.0的环境下,可以得到如下的输出:
这与题目给出的结果一致,说明我们的算法是正确的。
源代码获取
#软件下载通道#
我用夸克网盘分享了「20240117」,点击链接即可保存。打开「夸克APP」,无需下载在线播放视频,畅享原画5倍速,支持电视投屏。
链接:https://pan.quark.cn/s/925acf4fc36a
(链接和提取码建议复制粘贴,手动输入容易出现错误)
#支持一下#
分享整理,测试发布不易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帮忙点一下↓↓
谢谢大家!
下期题目
外观数列
给定一个正整数n,输出外观数列的第n项。
「外观数列」是一个整数序列,从数字1开始,序列中的每一项都是对前一项的描述。
你可以将其视作是由递归公式定义的数字字符串列:
countAndSay(1)="1"
countAndSay(n)是对countAndSay(n-1)的描述,然后转换成另一个数字字符串。
前五项如下:
3.
4.
5.
1 1
第一项是数字 1
描述前一项,这个数是1即“一个1",记作"11"描述前一项,这个数是11即“二个1”,记作"2描述前一项,这个数是21即"一个2+一个1'描述前一项,这个数是1211即"一个1+-个要描述 一个数字字符串,首先要将字符串分割为 最小数量的组,每个组都由连续的最多 相同字符组成。然后对于每个组,先描述字符的数量,然后描述字符,形成一个描述组。要将描述转换为数字字符串,先将每组中的字符数量用数字替换,再将所有描述组连接起来。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
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
“分享”
和
“赞”
了吗,戳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