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有多少种吗?看完这篇文章你 ...
你知道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有多少种吗?看完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楼主(2024-06-28):
>学习工控知识,就来工控小新
农历十一月十六日 2023/12/
往期推荐
三菱PLC的定时器种类和用法详解:你一定要掌握的知识
三菱PLC的堆栈令:你知道它们的秘密吗?
本节重点 :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
内容介绍
2023 SUMMARY
数据寄存器D是三菱PLC的一种软元件,用来存储数据和参数。数据寄存器D可以存放16位二进制数,也可以称为一个字。一个字的最高位是符号位,用来表示正数或负数。一个字可以存放-32768+32767范围的数据。
两个相邻的数据寄存器D可以组合成一个双字,可以存放32位二进制数。一个双字的最高位也是符号位,用来表示正数或负数。一个双字可以存放-2147483648 ~ +2147483647范围的数据。
数据寄存器D的表示符号是D,后面跟着十进制的编号,例如D0,D1,D2等。数据寄存器D可以用来存储数值,也可以用来存储字符,ASCII码,BCD码等。数据寄存器D可以用来进行算术运算,逻辑运算,移位运算,比较运算等。数据寄存器D也可以用来作为指令的操作数,例如MOV,LD,OUT等。
数据寄存器D的分类
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通用数据寄存器D:D0~D199,共200点。这些数据寄存器D可以随意使用,但是当PLC从RUN模式进入STOP模式时,它们的数据会全部清零,除非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为ON,那么它们的数据会保持不变。通用数据寄存器D也可以用来存储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例如D100可以存储T0的当前值,D101可以存储C0的当前值等。
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D200~D7999,共7800点。这些数据寄存器D具有断电保持功能,当PLC从RUN模式进入STOP模式时,它们的数据会保持不变,即使断电也不会丢失。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可以用来存储重要的数据和参数,例如设备的状态,计数器的设定值,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等。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的范围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来改变,也可以将D1000以上的数据寄存器D设置为文件寄存器D。
文件寄存器D:D1000~D7999,共7000点。这些数据寄存器D用来设置具有相同软元件编号的数据寄存器D的初始值。当PLC上电时或者由STOP模式转换到RUN模式时,文件寄存器D中的数据会被传送到系统的RAM的数据寄存器D区。文件寄存器D可以用来存储一些固定的数据和参数,例如设备的型号,生产日期,版本号等。文件寄存器D的范围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来改变,也可以将D200~D511的数据寄存器D设置为文件寄存器D。
特殊数据寄存器D:D8000~D8255,共256点。这些数据寄存器D的作用是用来控制和监视PLC内部的各种工作方式和软元件,例如扫描时间,电池电压,错误代码,通信状态等。特殊数据寄存器D的值可以读取,也可以写入,但是当PLC上电时或者由STOP模式转换到RUN模式时,这些数据寄存器D会被写入默认值。特殊数据寄存器D的具体功能和含义可以参考三菱PLC的手册。
变址寄存器V、Z:三菱FX有两个特别的数据寄存器,它们称为变址寄存器V和Z,寄存器V和Z各8个,即V0~V7和Z0~Z7,共16点。V0和Z0也可用V和Z表示。它们和通用数据寄存器一样可以用作数值存储外,主要是用作运算操作数地址的修改。利用V、Z来进行地址修改的寻址方式称为变址寻址。因此,变址寄存器是有着特殊用途的数据寄存器。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
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
“分享”
和
“赞”
了吗,戳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