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定时器种类和用法详解:你一定要掌握的知识 ...
三菱PLC的定时器种类和用法详解:你一定要掌握的知识

楼主(2024-06-28):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往
期
回
顾
三菱PLC的堆栈令:你知道它们的秘密吗?
256个特殊继电器,让你对三菱PLC有全新的认识!
本节重点
三菱PLC定时器
三菱PLC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和控制领域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高扩展性,高兼容性等优点。三菱PLC的定时器是一种重要的编程元件,它可以对时间进行控制和计算,实现各种延时,计时,振荡,星三角转换等功能。
什么是定时器?
定时器是一种用于对时间进行控制和计算的编程元件,它可以根据设定的时间或条件来控制输出的开关或执行其他操作。定时器有两个基本参数:设定值和当前值。设定值是指定时器的目标时间,当前值是指定时器的实际时间。当当前值达到或超过设定值时,定时器的触点会发生变化,从而控制输出或其他元件的动作。
定时器有不同的类型和功能,根据其工作方式,可以分为通用型定时器和积算型定时器;根据其时钟脉冲,可以分为100ms定时器,10ms定时器,1ms定时器等;根据其编程语言,可以分为梯形图,指令表,SFC,ST等。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些定时器的特点和用法。
通用型定时器
通用型定时器又称非积算型定时器或常规定时器,它的特点是当驱动信号断开时,定时器会自动复位,当前值清零,触点恢复初始状态。
通用型定时器有两种时钟脉冲:100ms和10ms。
100ms定时器的编号为T0~T199,共200个,定时范围为0.1~3276.7s;
10ms定时器的编号为T200~T245,共46个,定时范围为0.01~327.67s。
通用型定时器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指令表,SFC,ST等,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选择合适的语言和方式。
通用型定时器的编程方法如下:
在梯形图中,定时器作为线圈处理,用OUT指令设定定时时间,格式为TnKn,其中n为定时器编号,K为设定值。
定时器的实际定时时间为Kn乘以时钟脉冲。例如,OUTT20 K20表示定时器T20的定时时间为20×100ms=2s。定时器的触点作为接点处理,可以放在任意位置,格式为Tn,其中n为定时器编号。
定时器的触点有两种类型:瞬时触点和通电延时触点。瞬时触点表示当定时器线圈得电时,触点立即动作,无论定时时间是否到达;通电延时触点表示当定时器线圈得电后,经过定时时间后,触点才动作。
在ST中,定时器作为函数块处理,用TON指令设定定时时间,格式为TON(IN:,PT: , Q:),其中IN为定时器的输入动作条件,PT为设定值,Q为定时器线圈动作。
三菱PLC的定时器实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三菱PLC的定时器的使用方法,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假设我们要用三菱PLC来控制一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要求如下:
- 当启动按钮按下时,延时5s后,电机启动;
- 当停止按钮按下时,延时3s后,电机停止;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梯形图来实现这个功能:
这就是三菱PLC的定时器的一个简单的实例,你可以用GXWorks2软件来模拟和验证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也可以用其他的定时器类型和指令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
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
“分享”
和
“赞”
了吗,戳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