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常用数据区详解: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寄存器和数据块 ...
CPU常用数据区详解: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寄存器和数据块!

楼主(2024-06-28):
>上节回顾:STEP7 TIA博图编程语言入门指南:掌握PLC的LAD、FBD和STL的基本概念和切换技巧
本节重点: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寄存器和数据块
CPU常用数据区
对于CPU常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信号输入、信号输出、位存储、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块等等。
对于信号输入来说,西门子的表示符号是用I来表示;信号输出:Q表示。
对于I和Q信号在程序中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种:
1、Ix.x和Qx.x 或者是IW x/QW x
2、IW x:P / QW x:P
两种表现形式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流程的信号传递是通过外部接入传感器信号到IO接口模块,再从IO接口模块根据背板总线将数据传递到CPU上,由CPU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才有我们的控制程序,而存入到CPU内部的IO信号是存在了一个叫做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区的地方,如果程序直接从CPU上获取外部的IO信号的话,那么采用的表现形式应该为Ix.x/Qx.x 或者是IW x/QW x;而若是直接跳过了过程映像区直接从IO信号模块上获取外部IO信号的话,那么表现形式就为:IW x:P / QW x:P 。
对于位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来说,西门子的表示符号分别是用:M、T、C表示
而它们在程序中的写法分别是(Mx.x 、MB x 、MW x、MD x)和T x、C x
而对于位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这三种数据,在西门子的程序中都拥有掉电保持功能(即断开电源后再重新开机,依旧会保持之前的数据)
如何设置掉电保持功能数据呢?
选择TIA博图中的【项目树】,点击项目,点击CPU名称,找到PLC变量,打开任意的变量表。
点击变量表上的保持图标,我们就可以在弹出的保持性存储器窗口上设置对应的断电保持区域范围。
例如全部设置为100
那么对应的位存储区的断电保持区域是从MB0-MB99这100个字节内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而对应的定时器T也是从T0-T99这100个定时器都具有断电保持功能,计数器也一样从C0-C99的范围都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CPU的保持性存储区都是具有一定的可用空间的,所以我们在设置之前最好计算一下,以免超出这个范围值就难以实现功能或者必须换掉一个CPU了。
对于数据块来说,西门子的表示符号分别是用:DB表示
而它在程序中的写法是DB x.DBX x.x、DBx.DBB x、DB x.DBW x、DB x.DBD x 或者是DB x.yy(yy表示的是变量的名称)
如何添加新的数据块?
选择TIA博图中的【项目树】,点击项目,点击CPU名称,找到程序块,点击添加新块。
弹出的窗口上就可以直接找到数据块,
新建变量名称,任意取一个(例如QC),那么对应程序中的变量名称就是DB1.QC。
学习更多的电气知识,认准工控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