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56个特殊继电器,让你对三菱PLC有全新的认识!

楼主(2024-06-28):
学习工控知识,就来工控小新

农历十一月初七
   2023/12/ 19

往期推荐
三菱PLC的六种比较指令,你都会用吗?看看这篇文章吧!

别找了,这里全文讲解三菱PLC基本顺控指令的妙用,够你用的了

本节重点  :三菱PLC特殊继电器大全
内容介绍

2023 SUMMARY

三菱PLC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具有高速、高可靠、高性能的特点。在三菱PLC中,除了常用的输入继电器X、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等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辅助继电器M,它们的地址范围是M8000~M8255,共256个。这些特殊继电器的功能和用法是由系统规定的,用户不能随意更改,使用时需要查阅产品说明书或手册。本文将对这些特殊继电器的功能和用法进行详细的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特殊继电器的功能和用法

特殊继电器M的功能和用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系统状态监控类:这类继电器用于监控PLC的运行状态、错误状态、时钟状态、通讯状态等,一般用作触点使用,例如:

    • M8000:运行监控常开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N。
    • M8001:运行监控常闭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FF。
    • M8002:初始化脉冲常开触点,PLC运行时ON一个扫描周期,常用于程序初始化。
    • M8003:初始化脉冲常闭触点,PLC运行时OFF一个扫描周期。
    • M8004:错误发生常开触点,当M8060~M8067中任一个处于ON时动作,表示PLC发生了某种错误。
    • M8005:电池电压低常开触点,当电池电压异常过低时动作,表示需要更换电池。
    • M8006:电池电压低锁存常开触点,当电池电压异常过低后进入锁存状态,表示电池电压低的状态已被记录,需要用M8030来清除。
    • M8007:瞬停检测常开触点,当PLC发生瞬停(停电时间小于10ms)时动作,表示PLC可能出现异常。
    • M8008:停电检测常开触点,当PLC发生停电(停电时间大于10ms)时动作,表示PLC已经停止运行。
    • M8009:DC24V失电常开触点,当PLC的DC24V电源失去时动作,表示PLC的电源供应不正常。
    • M8010:运算错误标志常开触点,当PLC发生运算错误时动作,表示PLC的运算结果不正确。
    • M8011~M8014:时钟脉冲常开触点,分别产生10ms、100ms、1s和1min的时钟脉冲,常用于定时、计数等功能。
    • M8015~M8019:即时时钟常开触点,用于控制PLC的内置时钟的设置、显示、修正等功能。
    • M8020:零标识常开触点,当PLC进行算术运算时,如果结果为零,则动作。
    • M8021:借位标识常开触点,当PLC进行算术运算时,如果发生借位,则动作。
    • M8022:进位标识常开触点,当PLC进行算术运算时,如果发生进位,则动作。
    • M8023:小数点演算标志常开触点,当PLC进行浮点运算时,动作。
    • M8024:BMOV方向指定常开触点,用于指定BMOV指令的传送方向。
    • M8025:HSC模式常开触点,用于指定高速计数器的模式。
    • M8026:RAMP模式常开触点,用于指定斜坡控制器的模式。
    • M8027:PR模式常开触点,用于指定位置控制器的模式。
    • M8028:FROM/TO中断允许常开触点,用于指定在执行FROM/TO指令的过程中是否允许中断。
    • M8029:DSW等执行结束常开触点,用于指示DSW等指令的执行是否结束。
    • M8030:电池电压低清除常开触点,用于清除M8006的锁存状态。
    • M8031:非保持记忆体全部清除常开触点,用于清除PLC的非保持记忆体中的所有数据。
    • M8032:保持记忆体全部清除常开触点,用于清除PLC的保持记忆体中的所有数据。

    • 程序控制类:这类继电器用于控制PLC的程序运行、转移、暂停、停止、强制等功能,一般用作线圈使用,例如:

      • M8033:PLC停止时输出保持线圈,当ON时,PLC停止运行时保持输出状态不变,当OFF时,PLC停止运行时清除输出状态。
      • M8034:禁止全部输出线圈,当ON时,PLC禁止所有的输出信号,当OFF时,PLC恢复正常输出。
      • M8035:强制运行模式线圈,当ON时,PLC进入强制运行模式,即使有错误发生也不停止运行,当OFF时,PLC退出强制运行模式,正常检测错误。
      • M8036:强制运行指令线圈,当ON时,PLC执行强制运行指令,即使有错误发生也不停止运行,当OFF时,PLC退出强制运行指令,正常检测错误。
      • M8037:强制停止模式线圈,当ON时,PLC进入强制停止模式,即使没有错误发生也停止运行,当OFF时,PLC退出强制停止模式,正常运行。
      • M8038:参数设定线圈,当ON时,PLC进行参数设定,当OFF时,PLC结束参数设定。
      • M8039:定时扫描方式线圈,当ON时,PLC的扫描方式是定时扫描,即每隔一定时间扫描一次程序,当OFF时,PLC的扫描方式是自由扫描,即扫描完一次程序后立即开始下一次扫描。
      • M8040:禁止所有状态转移线圈,当ON时,PLC禁止所有的状态转移指令,当OFF时,PLC允许状态转移指令。
      • M8041:转移开始线圈,当ON时,PLC开始进行状态转移,当OFF时,PLC结束状态转移。
      • M8042:起动脉冲线圈,当ON时,PLC产生起动脉冲,当OFF时,PLC停止起动脉冲。
      • M8043:回归完成线圈,当ON时,PLC完成回归操作,当OFF时,PLC未完成回归操作。
      • M8044:原点条件线圈,当ON时,PLC满足原点条件,当OFF时,PLC不满足原点条件。
      • M8045:所有输出重定禁止线圈,当ON时,PLC禁止所有的输出重定指令,当OFF时,PLC允许输出重定指令。
      • M8046:动作状态中线圈,当ON时,PLC处于动作状态中,当OFF时,PLC不处于动作状态中。
      • M8047:STL监视有效线圈,当ON时,PLC进行STL监视,当OFF时,PLC不进行STL监视。
      • M8048:信号报警器动作线圈,当ON时,PLC发出信号报警器的动作信号,当OFF时,PLC不发出信号报警器的动作信号。
      • M8049:信号报警器有效线圈,当ON时,PLC使信号报警器有效,当OFF时,PLC使信号报警器无效。

    • 通讯控制类:这类继电器用于控制PLC与外部设备的通讯状态、模式、方向、错误等,一般用作触点或线圈使用,例如:

      • M8050~M8059:禁止中断线圈,用于禁止PLC的各种中断信号,如输入中断、计时器中断、计数器中断等。
      • M8060~M8069:错误发生触点,用于指示PLC发生了各种错误,如I/O构成错误、PC硬件错误、PC/PP通讯错误、并联链路错误、参数错误、语法错误、回路错误、运算错误、输出刷新错误等。
      • M8070~M8079:并联链路触点,用于指示PLC的并联链路状态,如主站、子站、运行中、设置不良、活动的RAM文件存储器、取样跟踪等。
      • M8080~M8089:资料传送可编程控制器触点,用于指示PLC与资料传送可编程控制器的通讯状态,如出错、传送点数可变、HEY资料处理等。
      • M8090~M8099:高速环形计数器触点,用于指示PLC的高速环形计数器的动作状态。
      • M8100~M8109:输出刷新错误触点,用于指示PLC的输出刷新是否发生错误。
      • M8110~M8119:RS232C通讯触点,用于指示PLC的RS232C通讯状态,如发送等待、发送标志、接收完成、载波接收、全局信号、请求式握手、请求式错误、请求式字/字节切换等。
      • M8120~M8129:高速计数器触点,用于指示PLC的高速计数器的状态,如平台比较、执行完成、速度模型、原点条件等。
      • M8130~M8139:斜坡控制器触点,用于指示PLC的斜坡控制器的状态,如平台比较、执行完成、速度模型、原点条件等。
      • M8140~M8149:脉冲输出触点,用于指示PLC的脉冲输出状态,如立即停止、监控等。
      • M8150~M8159:位置控制器触点,用于指示PLC的位置控制器的状态,如平台比较、执行完成、速度模型、原点条件等。
      • M8160~M8169:特殊功能触点,用于指示PLC的特殊功能状态,如XCH的SWAP功能、8位处理模式、高速并联链路模式、FROM/TO传送点数可变模式、HEY的HEY资料处理功能、SMOV的HEY处理功能等。
      • M8170~M8179:保留
      • M8180~M8189:资料传送可编程控制器出错触点,用于指示PLC与资料传送可编程控制器的通讯出错状态,如主站、1站、2站、3站、4站、5站、6站等。
      • M8190~M8199:保留
      • M8200~M8209:SFC程序触点,用于指示PLC的SFC程序状态,如登记、起/停、启动、连续步转移、连续转移防止、步转移监控定时器等。
      • M8210~M8219:保留
      • M8220~M8229:保留
      • M8230~M8239:保留
      • M8240~M8249:保留
      • M8250~M8255:保留

点赞加关注,学习不迷路
微信公众号|工控小新
EPLAN电气绘图、TIA博图基础 、CAD、C语言教学、单片机基础、三菱PLC ... 每日持续更新中
发现“分享”“赞”了吗,戳我看看吧

附:如有不全的或者不对的还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