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外部应用程序

楼主(2024-06-28):
可以选择组态最多二十个外部应用程序,可直接从 TIA Portal 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可以为这些应用程序组态设置参数。可以定义应用程序能够读懂的自己的参数,也可以选择 TIA Portal 的以下系统变量作为参数:
ProjectFileName: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的名称
ProjectVersion: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的版本
ProjectPath: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的路径
ProjectDirectory: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的项目列表
ProjectExtension: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文件扩展名
BinaryDirectory:打开的 TIA Portal 实例的“Bin”目录路径
ProductVersion:打开的 TIA Portal 版本
也可以混合自己的参数和系统变量。
也可以为应用程序指定启动路径。在这里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预定义的值之一或输入自己的启动路径:
ProjectDirectory:当前打开 TIA Portal 项目的项目列表
BinaryDirectory:打开的 TIA Portal 实例的“Bin”目录路径
在从 TIA Portal 打开外部应用程序之前,必须首先组态这些应用程序。对于已存在的外部应用程序,后续可以修改组态并编辑显示在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的顺序。可以删除不需要再调用的外部应用程序。
添加并组态新的外部应用程序
要组态新外部应用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单击“组态”(Configure) 命令或在菜单“选项 > 设置 > 外部应用程序”(Options > Setting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打开外部应用程序列表。
在工作区中,随即显示应用程序列表。
双击“新增”(Add new) 或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增”(Add new) 命令。
随即打开“新增外部应用程序”(Add new external application) 对话框。
输入外部应用程序的名称。该名称不得用于先前组态的应用程序且不可超过 100 个字符。
输入命令或选择待执行文件的路径。
可选:在外部应用程序启动时,输入要传递的参数。还可以使用“参数”(Arguments) 字段旁的“+”按钮打开 TIA Portal 的系统变量列表,然后选择参数。
说明
如果在外部应用程序启动时,无法传输参数(例如,系统变量),则该参数将作为空字符串传递。
可选:单击“启动于”(Start in) 字段旁的“+”按钮,选择启动位置。
并单击“添加”(Add)。
新的外部应用程序已添加到应用程序列表中,现在可用通过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输入名称启动这些应用程序。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显示的顺序与应用程序列表的顺序相对应。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此顺序。
组态现有外部应用程序
要更改现有外部应用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单击“组态”(Configure) 命令或在菜单“选项 > 设置 > 外部应用程序”(Options > Setting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打开外部应用程序列表。
在工作区中,随即显示应用程序列表。
选择要更改的外部应用程序。
单击“更改所选应用程序”(Change selected application) 按钮,或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辑”(Edit)。
“更改外部应用程序”(Change external application) 对话框随即打开。
根据需要更改组态。
单击“更改”(Change)。
更改列表中外部应用程序的顺序。
要更改列表中和“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菜单中的外部应用程序的顺序,请执行以下步骤:
在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单击“组态”(Configure) 命令或在菜单“选项 > 设置 > 外部应用程序”(Options > Setting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打开外部应用程序列表。
在工作区中,随即显示应用程序列表。
选择要更改其位置的外部应用程序。
单击“上移”(Up) 在列表中上移应用程序的位置,或从快捷菜单中选择“上移”(Up) 命令。
单击“下移”(Down) 在列表中下移应用程序的位置,或从快捷菜单中选择“下移”(Down) 命令。
重复该步骤,使所有应用程序都更改为需要的顺序。
删除现有外部应用程序
要删除现有外部应用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菜单“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单击“组态”(Configure) 命令或在菜单“选项 > 设置 > 外部应用程序”(Options > Settings > External Applications) 中打开外部应用程序列表。
在工作区中,随即显示应用程序列表。
选择要删除的外部应用程序。
单击“删除所选应用程序”(Delete selected application) 按钮,或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Delete) 命令。
随即打开“确认删除”(Confirm Delete) 对话框。
单击“是”(Yes) 删除外部应用程序。
启动一个外部应用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工具 > 外部应用程序”(Tools > External Application) 菜单中,单击要启动的外部应用程序。
如果是首次启动应用程序或自上次启动后已更改此外部应用程序的组态,将显示“启动应用程序”(Start application) 对话框。然后执行第 2 步。
尽管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仍要启动该外部应用程序,则单击“确定”(OK)。否则,单击“取消”(Cancel) 取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