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rofinet 的诊断功能

楼主(2024-06-28):
S7-1200 Profinet 的诊断功能
S7-1200 CPU V2.1 版本开始支持分布式 IO 设备的诊断功能,可使用 DeviceStates 和 ModuleStates 指令对分布式 IO 设备的站状态和子模块进行诊断。
S7-1200 CPU V4.0 版本开始支持做为智能设备与其它控制器通信,可使用 ModuleStates 指令诊断智能设备的通信状态。
S7-1200 作为 IO 控制器进行分布式 IO 设备的通信诊断功能
S7-1200 做为智能设备进行与 IO 控制器的通信诊断功能
S7-1200 作为 IO 控制器进行分布式 IO 设备的通信诊断功能
本部分使用 CPU 1214C V4.4 和 ET200SP 的 PN 通信为例进行说明(DP通信同样适用)。
硬件:
CPU 1214C DC/DC/DC,V4.4,一台
ET200SP 分布式 IO 站,PN 接口,两套
软件:
TIA Portal V16
1. 使用 TIA Portal 创建项目
使用 TIA Portal 创建一个新项目,正确配置,下载后,进入网络视图,所有站点状态正常。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络视图
注意:分布式 IO 为 PN 子站时,可在“网络概览”中可以查看分布式 IO 的设备编号。
2. 使用 DeviceStates 指令对分布式 IO 子站进行诊断
2.1 创建全局数据块,用于存储状态数据
在全局数据块中创建数据类型为 Array of BOOL 数组,共计1024个元素,如图 2 所示。
『注意』
对于DP主站系统,相关的诊断功能与PROFINET系统类似。只是需要使用DP系统兼容的变量,例如创建128个元素的 Array of BOOL 数组,用于存储DP站的状态,类似情况下文不再赘述。
图 2 创建全局数据块
2.2 编程
在 OB1 中调用 DeviceStates 指令,双击 LADDR 引脚,选择需要诊断的 IO 系统,如图 3 所示。
图 3 调用 DeviceStates 指令
本例中选择PN IO系统硬件标识符,并将 MODE 设置为2,STATE 填写上述定义的全局数据块数组。如图 4 所示。
图 4 填写相应的引脚
表 1 DeviceStates 指令引脚说明
参数 LADDR
使用 LADDR 参数通过硬件标识符选择 PROFINET IO 或 DP 主站系统。
硬件标识符位于:
PROFINET IO 或 DP 主站系统属性的网络视图中。
或数据类型为 HW_IOSYSTEM 的所列系统常量的 PLC 变量表中。
参数 MODE
使用 MODE 参数可读取状态信息。可读取整个 PROFINET IO 或 DP 主站系统的下列一条状态信息:
1: IO 设备/DP 从站已组态
2: IO 设备/DP 从站故障
3: IO 设备/DP 从站已禁用
4: IO 设备/DP 从站存在
5: 出现问题的 IO 设备/DP 从站。
参数 STATE
通过 STATE 参数,输出由 MODE 参数选择的 IO 设备/DP 从站的状态。
如果使用 MODE 选择的状态适用于 IO 设备/DP 从站,则在 STATE 参数中将下列位设置为“1”:
位 0 = 1:组显示。至少有一个 IO 设备/DP 从站的第 n 位设置为“1”。
位 n = 1:通过 MODE 选择的状态将应用到 IO 设备/DP 从站。
对于 PROFINET IO 系统,第 n 位对应于相应 IO 设备的设备编号(请参见设备视图和网络视图中的 PROFINET 接口属性)。
对于 PROFINET DP 系统,第 n 位对应于 DP 从站的 PROFIBUS 地址(请参见设备视图和网络视图中的 DP 从站属性)。
使用“BOOL”或“Array of BOOL”作为数据类型:
要仅输出状态信息的组显示位,可在 STATE 参数中使用 BOOL 数据类型。
要输出所有 IO 设备/DP 从站的状态信息,请使用下列长度的 Array of BOOL:
对于 PROFINET IO 系统:1024 位
对于 DP 主站系统:128 位
2.3 测试
将程序下载到 PLC 中。
监控全局数据块 devicestate。如图 5 所示。
图 5 IO 系统正常
当 IO device_2 故障时(掉电或网线拔除导致丢站),state[2]=1。如图 6 所示。
图 6 IO device_2 故障
当 IO device_1 和 IO device_2 故障时(掉电或网线拔除导致丢站),state[1]=1 和 state[2]=1。如图 7 所示。
图 7 IO device_1 和 IO device_2 故障
3. 使用 ModuleStates 指令对分布式 IO 子模块进行诊断
3.1 创建全局数据块,用于存储状态数据
在全局数据块中创建数据类型为 Array of BOOL 数组,共计128个元素。如图 8 所示。
图 8 创建全局数据块
3.2 编程
在 OB1 中调用 ModuleStates 指令,双击 LADDR 引脚,选择需要诊断的分布式 IO 站。如图 9 所示。
图 9 调用 ModuleStates 指令
本例中选择PN IO设备硬件标识符,并将 MODE 设置为2,STATE 填写上述定义的全局数据块数组。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填写相应的引脚
表 2 ModuleStates指令引脚说明
参数 LADDR
使用 LADDR 参数通过站硬件标识符选择 IO 设备或 DP 从站。
硬件标识符位于:
IO 设备站或 DP 从站属性的网络视图中。
或数据类型为 HW_DEVICE(对于 IO 设备)或 HW_DPSLAVE(对于 DP 从站)的所列系统常量的 PLC 变量表中。
参数 MODE
使用 MODE 参数可读取状态信息。可读取模块的下列一条状态信息:
1: 模块已组态
2: 模块故障
3: 模块禁用
4: 模块存在
5: 模块中存在故障。
参数 STATE
STATE 参数输出使用 MODE 参数选择的模块状态。
如果使用 MODE 选择的状态适用于某个模块,那么下列位将设置为“1”:
位 0 = 1:组显示。至少一个模块的第 n 位设置为“1”。
位 n = 1:使用 MODE 选择的状态将应用到插槽 n-1(例如:位 3 对应插槽 2)中的模块。
使用“BOOL”或“Array of BOOL”作为数据类型:
要仅输出状态信息的组显示位,可在 STATE 参数中使用 BOOL 数据类型。
要输出所有模块的状态信息,请使用长度为 128 位的 Array of BOOL。
3.3 测试
将程序下载到 PLC 中。
监控全局数据块 modulestate。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分布式 IO 站所有子模块正常
当 IO device_1 站插槽编号1的子模块故障时(损坏或被拔除),state[2]=1。如图 12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