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CPU-1200在线为 PROFINET IO 设备分配名称-w

楼主(2024-06-28):
>在线为 PROFINET IO 设备分配名称

PROFINET 网络中的设备在分配名称后才可与 CPU 连接。如果 PROFINET 设备尚未分配名称,或要更改该设备的名称,则可使用“设备和网络”(Devices & networks) 编辑器为该设备分配名称。
对于各 PROFINET IO 设备,必须在 STEP 7 项目(使用“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工具)和 PROFINET IO 设备组态存储器(例如 ET200 S 接口模块组态存储器)中为该设备分配相同的名称。如果名称缺失或两个位置中的名称不匹配,则 PROFINET IO数据交换模式将不会运行。
1.在“设备和网络”(Devices & networks) 编辑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 PROFINET IO 设备,并选择“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2.在“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对话框中,选择
以下菜单项:
●“功能”(Functions)
●“指定 PROFINET 设备名称”单击“更新列表”(Update list) 按钮显示所有网上的 PROFINET IO 设备。

3.在显示的列表中,单击所需的 PROFINET IO 设备,然后单击“分配名称”(Assign name) 按钮将该名称写入 PROFINET IO 设备组态存储器。

在线给 CPU 分配 IP 地址

可以在线为网络设备分配 IP 地址。这在进行初始设备配置时尤其有用。
1.在“项目树”(Project tree) 中,确认 CPU 不具有预组态的 IP 地址。展开“在线访问”(Online access) 显示设备所在网络的适配器卡,然后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Update accessible devices)。如果 STEP 7 显示 MAC 地址,而非 IP 地址,表示未分配 IP 地址。

2.在所需可访问设备下双击“在线和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3.“在线与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对话框中,选择“功能 > 分配 IP 地址”(Functions > Assign IP address)。

4.在“IP 地址”(IP address) 区域输入新 IP 地址,然后单击“分配 IP地址”(Assign IP address) 按钮。

5.在“项目树”(Project tree) 中,确保 STEP 7 已将新 IP 地址分配给 CPU。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Update accessible devices),显示组态的 IP 地址。

为项目中的 CPU 组态 IP 地址

组态 PROFINET 接口
要为 PROFINET 接口组态参数,请选择 CPU 上的绿色 PROFINET 框。巡视窗口中的“属性”(Properties) 选项卡会显示 PROFINET 端口。

组态 IP 地址
以太网 (MAC) 地址:在 PROFINET 网络中,制造商会为每个设备都分配一个“介质访问控制”地址(MAC 地址)以进行标识。MAC 地址由六组数字组成,每组两个十六进制数,这些数字用连字符 (-) 或冒号 (:) 分隔并按传输顺序排列(例如 01-23-45-67-89-AB 或 01:23:45:67:89:AB)。
IP 地址:每个设备也都必须具有一个 Internet 协议 (IP) 地址。该地址使设备可以在更加复杂的路由网络中传送数据。每个 IP 地址分为四段,每段占 8 位,并以点分十进制格式表示(例如,211.154.184.16)。IP 地址的第一部分用于表示网络 ID(您正位于什么网络中?),地址的第二部分表示主机 ID(对于网络中的每个设备都是唯一的)。IP 地址 192.168.x.y 是一个标准名称,视为未在 Internet 上路由的专用网的一部分。
子网掩码:子网是已连接的网络设备的逻辑分组。在局域网 (LAN, Local Area Network) 中,子网中的节点往往彼此之间的物理位置相对接近。掩码(称为子网掩码或网络掩码)定义 IP 子网的边界。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通常适用于小型本地网络。这就意味着此网络中的所有 IP 地址的前 3 个八位位组应该是相同的,该网络中的各个设备由最后一个八位位组(8 位域)来标识。举例来说,在小型本地网络中,为设备分配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和 IP 地址 192.168.2.0 到 192.168.2.255。
不同子网间的唯一连接通过路由器实现。如果使用子网,则必须部署 IP 路由器。
IP 路由器:路由器是 LAN 之间的链接。通过使用路由器,LAN 中的计算机可向其它任何网络发送消息,这些网络可能还隐含着其它 LAN。如果数据的目的地不在 LAN 内,路由器会将数据转发给可将数据传送到其目的地的另一个网络或网络组。
路由器依靠 IP 地址来传送和接收数据包。

IP 地址属性:在“属性”(Properties) 窗口中,选择“以太网地址”(Ethernet addresses) 组态条目。STEP 7 会显示以太网地址组态对话框,该对话框可将软件项目与接收该项目的 CPU 的 IP 地址相关联。
说明
下载项目时会组态所有 IP 地址。如果 CPU 不具有预组态的 IP 地址,必须将该项目与目标设备的 MAC 地址相关联。如果 CPU 连接到网络中的路由器,则也必须输入路由器的 IP 地址。
“使用其它方法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using a different method) 单选按钮允许用户在
线更改 IP 地址,或在下载程序之后通过“T_CONFIG”指令进行更改。这种 IP 地址分配方法仅适用于 CPU。
PROFINET 网络可能停止的情况
在线更改 CPU 的 IP 地址或通过用户程序更改时,可能会出现 PROFINET 网络停止的情况。如果 CPU 的 IP 地址更改为子网外的 IP 地址,PROFINET 网络将失去通信,并会停止所有数据交换。可将用户设备组态为在这些情况下保持运行。如果未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丢失 PROFINET 通信可能会导致意外的机器或过程操作,从而导致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如果必须手动更改 IP 地址,则应确保新 IP 地址在子网范围内。
PROFINET 网络可能停止的情况
在线更改 CPU 的 IP 地址或通过用户程序更改时,可能会出现 PROFINET 网络停止的情况。如果 CPU 的 IP 地址更改为子网外的 IP 地址,PROFINET 网络将失去通信,并会停止所有数据交换。可将用户设备组态为在这些情况下保持运行。如果未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丢失 PROFINET 通信可能会导致意外的机器或过程操作,从而导致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如果必须手动更改 IP 地址,则应确保新 IP 地址在子网范围内。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