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将 S7-1500 CPU 重置为出厂设置

楼主(2024-06-28):
要求

  • 如果在项目环境中开始重置为出厂设置,必须具有到相关 CPU 的在线连接。
  • 相关 CPU 处于 STOP 模式。

    说明
    如果 CPU 仍处于 RUN 模式,而用户要启动重置操作,则可在接受了确认提示后将其切换到 STOP 模式。

步骤
要将 S7-1500 CPU 重置为出厂设置,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 打开 CPU 的“在线与诊断”(Online and Diagnostics) 视图(从项目环境或通过“可访问的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 从“功能”((Functions)) 文件夹中选择“复位为出厂设置”(Reset to factory settings) 组。
  • 如果要保留 IP 地址,请选中“保留 IP 地址”(Keep IP address) 复选框;如果要删除 IP 地址,则选中“删除 IP 地址”(Delete IP address) 复选框。

    说明
    通过“删除 IP 地址”,所有 IP 地址都将被删除。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创建的在线连接,该选项都适用。
    如果插入了存储卡,那么选择“删除 IP 地址”选项会导致出现以下情况:IP 地址被删除,CPU 被重置为出厂设置。然后,保存在存储卡中的组态(包括 IP 地址)被传输到 CPU 中(参见下文)。如果在重置为出厂设置之前存储卡已被格式化或者没有保存任何内容,那么不会有 IP 地址传输到 CPU。

  • 单击“重置”(Reset) 按钮。
  • 单击“确定”(OK) 接受确认提示。

结果
模块根据需要切换到 STOP 模式并且随后重置为出厂设置。这表示:

  • 工作存储器、内部保持性系统存储器以及所有操作数区域都会被清空。
  • 所有参数都重置为其默认值。
  • 诊断缓冲区被清空。
  • 时间被重置。
  • 除了 I&M0 数据之外的 I&M 数据都将被删除。
  • 运行时间定时器被重置。
  • 将根据用户设置保留或删除 IP 地址。
  • 如果在重置为出厂设置之前插入存储卡,存储卡上包含的组态(硬件和软件)将被下载到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