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选择西门子ET200S的底板模块(2)?

楼主(2024-06-29):
>上一篇文章我们谈到西门子ET200S的底板模块(Terminal Module),主要讲解的是电源类的底板模块,它的名称中有字母"P",比如:TM-P15S22-01。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谈谈另一类底板模块——电子模块(Electronic module)底板。

电子模块(Electronic module)类底板模块是用来连接诸如输入/输出(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及功能模块的底板模块(有点拗口啊),它的命名规则与电源类底板模块相同,以TM-E15S23-01为例,“TM”是“Terminal Module(底板模块)”的缩写;“E”表示电子模块(Electronic module);“15”表示连接电子模块的宽度为“15mm”;“S”表示其固定方式为卡簧固定(Spring);“23”表示端子的数目为“2X3(两排,每排三个)”。再比如:TM-E15S24-01,它的不同之处在于有“2X4(两排,每排四个)”个接线端子,如下图:

底板模块TM-E15S26-01有12个接线端子,它除了1~8号接线端子外,还有四个附加接线端子,左边从上到下是A4、A3;右边从上到下是A8,A7;四个附加端子都是连接到AUX1总线上,与电源类底板模块的AUX1总线相连(不清楚AUX1总线的看看上一篇文章),如下图:

以上都是连接15mm宽的电子模块的底板,ET200S中还有连接30mm宽度模块的底板,比如通用30mm底板模块:TM-E30S46-A1,它有四排接线端子:最左边为1~4号,最右边为13~16号;同时它有8个辅助接线端子:左起从上到下分别是A4|A8,A3|A7,A12|A16,A11|A15;这些辅助接线端子都是连接到AUX1总线上的,如下图:

除了这种通用30mm底板模块,还有连接30mm故障安全模块的底板模块:TM-E30S44-01,它与通用型的区别在于没有辅助接线端子,如下图:

介绍了这么多,那么底板模块接线端子是如何定义的呢?应该如何接线呢?其实,底板模块本身并没有对接线端子进行定义,它的接线方式取决于与其插接的信号模块。比如说,同样是TM-E15S26-01,如果它上面插接数字量输入(DI)模块,那么1号端子就要连接外部的数字量输入信号;如果它上面插接数字量输出模块(DO),那么1号端子就要连接外部的数字量输出信号。当然,根据连接信号模块的不同,会有很多不同的接线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下底板模块如何接线?

关于底板模块的选型就先介绍到这里,相关参考文章:
如何选择西门子ET200S的底板模块(1)?
官网提供本文PDF版本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