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300F 与ET200S 安全通讯—完整的安全PLC软硬件配置案例

楼主(2024-06-29):
>↑ 点击上方
“智能制造之家”
关注我们

写在面前
大家好,我是Alic,号主小智损友一枚~
今天我们以S7-300F与ET200S的安全通讯为例,为大家带来完整的安全配置,当然很多人会说早就博图了,还用step7 Manager,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主要想传播的是理念,不是给大家应用工具软件~

01 S7-300F与ET200S的硬件配置

1) 点击“新建项目”输入项目名称(CPU317F_ET200S),点击“OK”,完成项目创建。

2) 插入 S7-300 站点,将名字修改为:CPU317F。

3) 双击硬件组态配置界面,从右侧产品列表中找到CPU317F-2PN/DP,拖入到项目中。

4) 双击CPU 硬件组态,在CPU 属性页面中设置CPU 密码保护及安全程序密码。

5) 设置IP 地址及工业以太网网络(通过以太网编程下载)。

6) 创建Profinet IO 系统总线。

7) 从右侧产品列表中找到IM151-3 PN HF V7.0,拖入到PROFINET IO 总线上。

8) 为IM151-3 PN HF 分配IP 地址,首先双击IM151 站点,在属性页面中点击“Ethernet”按钮,在接口属性页面中修改IP 地址为“192.168.0.151”。

9) 在ET200S 站点中组态电源、F-DI 和F-DO 模块。

安全模块硬件拨码开关需要与F-DI/DO 模块组态设置的F 目标地址保持一致,本例中F-DI的安全目标地址设为1,F-DO 设置为2。

注:在安装 F-I/O 之前,必须通过 DIP 开关设置 F-I/O 上的 F_destination_address。

10) 至此硬件组态已完成,点击“编译”按钮,无报错后点击“下载”按钮,下载硬件组态。

点击“OK”按钮后,在选择节点地址对话框中点击“Update”按钮,在“AccessibleNodes”中选中已找到设备,点击“OK”按钮进行硬件组态下载。

点击“OK”后,确认下载硬件和离线CPU 信息

下载完成后,系统提示是否需要启动CPU,点击“Yes”后CPU 将进入RUN 模式。

11) 分配ET200S 设备名称,首先在硬件组态中选中IM151 站点,然后点击菜单栏“PLC”选项下面的“Ethernet”中的“Assign Device Name…”

在弹出的新对话框中选择待分配的设备名称“IM151-3PN”,然后选中目标设备的MAC 地址,点击“Assign name”按钮分配设备名称。

02  S7-300F与ET200S的软件配置

通过一个程序实例来了解安全程序的配置过程,实现安全停车功能。当没有急停信号时,指示灯L1 点亮;当急停信号到来或急停信号故障时,指示灯L1 熄灭。当急停信号离去或故障恢复时,应答请求ACK_REQ 变为1,再经过开关S2 确认后,指示灯L1 重新点亮。
1) 创建安全组织块OB35,在STEP7 项目界面,Blocks 目录下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insert New Object”中的“Organization Block”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Name”改为OB35,点击OK。

2) 创建FC1 功能,使用上面同样的方法。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Name”改为FC1,“Created in Language”改为F-CALL,点击OK。

3) 创建安全主程序块FB1,,使用上面同样的方法。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Name”改为FB1,“Created in Language”改为LAD,点击OK。

4) 创建安全运行组,在STEP 7 主界面点击安全编辑器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Runtime groups”按钮,在新界面中点击“New”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手动添加IDB的块号,本例为DB1。

5) 在OB35 中调用F-CALL。

6) 打开FB1,编写安全程序;在安全程序库中调用FB215 急停功能程序块。

7) 打开安全编辑器,点击“Compile”按钮编译安全程序;然后点击“Download”按钮,进行下载。

8) 打开安全程序块FB1,点击监控按钮。

9)急停信号的双通道其中一路信号丢失,导致通道差异,安全模块会自动检测到外部信号错误,并使模板钝化,此时安全模块SF 指示灯会变亮。通过直接读取安全模块的诊断信息,可获取错误信息。

10)在程序中,可以通过访问该安全信号模块的F-I/O DB 来读取模块的工作状态。本例中该F-I/O DB 为DB1092,通过观察PASS_OUT 和QBAD 的位状态,可知模块已经钝化。

11)恢复急停开关故障通道输入的接线,请求应答信号ACK_REQ 变为1,表示请求去钝。

11)置位ACK_REI,给出应答信号,完成去钝。只有去钝后,在安全程序中才能读到外部输入值的状态。这时需要在安全程序块FB1 中编程来置位ACK_REI 位。

当上升沿触发后,去钝完成,模块恢复正常,但急停程序块还需要进行软件复位,此时FB215 的输出管脚ACK_REQ 为1,表示程序块请求去钝化。

去钝FB215 功能块,只需提供输入管脚ACK 一个上升沿信号即可。

03  在意原理而非应用工具

我想看过小智的文章:

自动化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动化,为何你却还是原来的你

应该知道我们所提倡的是底层思维,如果只是进行纯应用工具的学习,那么骚年,你的精力永远都不够的,随着IT与OT的不断融合,你也许会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来源:智能工业自动化技术
免责申明:本公众号所载文章为本公众号原创或根据网络搜索编辑整理,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转载众多,无法找到真正来源,如标错来源,或对于文中所使用的图片,资料,下载链接中所包含的软件,资料等,如有侵权,请跟我们联系协商或删除,谢谢
往期推荐从以太网到TSN,7大工业以太网、OPC UA的工业实时通信
西门子、罗克韦尔、达索、PTC等工业巨头围殴下的国内工业软件江湖
S7-1500连接V90 伺服系统实现位置闭环控制
体系解读罗克韦尔MES平台FTPC-跟我入门MES/MOM系列特别篇
从传统PLC、机器人、工艺编程过度转型到仿真与虚拟调试
某汽车总装车间智能制造总体设计与实施方案
MES从来不止是乙方的事:浅谈MES系统规划及实施原则
我们是一群智能制造技术的爱好者,我们乐于分享,我们积极向上,我们也许有些宅,但是我们很有爱,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智能制造之家
多重福利哦
1.若您有智能制造相关资料需求,可以到留言区进行留言~
2.进入知识星球智能制造之家,提升自我认知,认识更多朋友,掌握更多资源,更多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