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选择西门子ET200S的底板模块(1)?

楼主(2024-06-29):
>西门子ET200S系列PLC的底板模块(Terminal Module)与信号模块(Electronic module)及电源模块(Power module)是分开的,有不同的类型可供选择。熟悉底板模块的类型有助于保证电路设计的正确性,提升硬件的利用率,节省成本。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具体谈谈ET200S的底板模块的第一部分——电源类底板模块。

从功能上划分,ET200S的底板模块可以分为电源(Power)类和电子模块(Electronic Module)类;从连接端子的数目划分,底板模块可以分为2X2(两排,每排两个)、2X3(两排,每排三个)、2X4(两排,每排四个)和2X6(两排,每排六个);从端子的固定方式分,可分为卡簧类(Spring)、螺纹类(Screw)和快插类(Fast Connection);
底板模块的命名有着特殊的规律,从名称中可以看出该模块的分类信息,比如:TM-P15S22-01。其中“TM”是“Terminal Module(底板模块)”的缩写;“P”表示电源(Power);“15”表示连接模块的宽度为“15mm”;“S”表示其固定方式为卡簧固定(Spring);“22”表示端子的数目为“2X2(两排,每排两个)”;“01”表示没有连接AUX1总线的端子。“TM-P15S22-01”的实物如下图:

在上面的描述中,你可能没有看明白这句话:“01表示没有连接AUX1总线的端子”。什么是“AUX1总线”呢?它其实是底板模块下方的一条连接线,可以用来作为公共地线或其它用途(取决于设计人员)。为了更好的理解“AUX1”,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电源模块:TM-P15S23-A0,如下图:

上图中,数字“5”所指示的连接线就是“AUX1”总线,可以看到该总线外部连接了“A4”和“A8”两个端子。但要注意,该模块AUX1总线仅向右延伸,向左是不通的(没有插针),这也是它名称最后字母为“A0”的原因。
有没有AUX1总线左右都延伸的呢?有的,它的名称是:TM-P15S23-A1,它的左下角有插针。其示意图如下:

还有一种为故障安全模块提供电源(PM-E F 24 VDC)的底板模块:TM-P30S44-A0,如下图:

从其命名可以看出,它连接模块的宽度为30mm,为卡簧固定模式(S),是AUX1总线的起始模块(A0),其中“3”号部分是用来连接电源模块的端子,比如可以连接如下图的故障安全电源模块:

关于西门子ET200S底板模块的第一部分——电源类底板模块,就先介绍到这里,下一篇文章我们介绍第二部分——信号模块(Electronic module)类底板模块。

相关参考文章:
五分钟读懂故障安全(Fail-safe)系统

官网提供本文PDF版本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