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冗余网络组态方式及案例分析 ...
西门子S7-1500冗余网络组态方式及案例分析

楼主(2024-06-29):
会员可进入会员下载专区获取相关资料~
写在前面
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西门子PLC的干货文章与资料:
西门子S7-1500控制9台V90伺服 | 附源代码下载
基于S7-1500的AGV与MES数据集成的智能仓储系统设计与实施
使用S7-1200和1500 轻松连接物联网MQTT 消息服务器
OT遇见IT—西门子S7-1200/1500官方库直连SQL Sever
TIAV17+S7-1200:解析最新西门子S7CommPlus协议
S7-1200+SCADA:详解西门子S7协议与数据读写
今天我们看一看西门子S7-1500冗余网络组态方式及案例分析~
组态篇:
首先要强调的重点!1500系列PLC能够支持冗余组态的目前有以下几款PLC,分别是:
● CPU1517H-3PN 订货号:6ES7517-3HP00-0AB0
● CPU1515R-2PN 订货号:6ES7515-2RM00-0AB0
● CPU1513R-1PN 订货号:6ES7513-1RL00-0AB0
还有一点要记住的是!在所有组态方式中都必须使用
PROFINET 环网
。
在 S7-1500R/H 系统的各种组态方式中,以下组件可进行冗余:
● R/H-CPU
● 同步接口
● PROFINET环网中的介质
在组态篇中,将介绍可使用的组态方式及其优势。
PROFINET
环网中连接了
IO
设备的
S7-1500R/H
组态
优势:
● 使用 S2系统冗余的 IO设备可在 CPU 出现故障时与 S7-1500R/H冗余系统进行不间断的过程数据交换。
● PROFINET环网中的任何位置出现电缆中断的情况,冗余系统仍可继续运行。
S7-1500R组态:
①
CPU 1
②
CPU 2
③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④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⑤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S7-1500H组态:
①
CPU 1
②
CPU 2
③
两根光纤电缆(冗余连接)
④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⑤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⑥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⑦
标准 IO 设备 ET 200MP
⑧
PROFINET 电缆(PROFINET 环网)
采用交换机和线性拓扑的
S7-1500R/H
组态
优势:
● 可使用交换机将其它线性拓扑添加到 PROFINET环网。与 PROFINET环网不同,线性拓扑不是冗余的。
● PROFINETIO设备可位于 PROFINET环网中,也可通过交换机分开。
S7-1500R组态:
①
CPU 1
②
CPU 2
③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④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⑤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⑥
交换机
⑦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⑧
HMI 设备
S7-1500H组态:
①
CPU 1
②
CPU 2
③
两根光纤电缆(冗余连接)
④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⑤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⑥
标准 IO 设备 ET 200MP
⑦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⑧
PROFINET 电缆(PROFINET 环网)
⑨
交换机
⑩
HMI 设备
冗余案例分析:
在篇中,将基于不同的组态方式介绍各种可能的冗余案例。冗余应用不会导致过程受限。在以下示例中,该冗余系统支持容错功能。
主
CPU
故障:
①
主 CPU → 故障
②
备用 CPU → 成为新的主 CPU
③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④
IO 设备 ET 200M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⑤
IO 设备 ET 200SP(使用系统冗余 S2)
⑥
交换机
⑦
标准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冗余系统的主 CPU 在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下发生故障。
2. 冗余系统切换为备用 CPU。备用 CPU 成为新的主 CPU。冗余系统切换为 RUN-Solo 系统状态。
3. 新的主 CPU会与 IO设备交换过程数据。
说明:
主 CPU 发生故障时暂时隔离标准IO设备
如果主 CPU 出现故障,标准 IO 设备将暂时与 S7-1500R/H 冗余系统隔离。在此期间,组态的替换值行为适用于标准 IO 设备的模块。
新的主 CPU 再次建立与标准 IO 设备的连接。短时间过后,主 CPU 恢复与标准 IO 设备交换过程数据。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此限制对过程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诊断:
主-备用切换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Solo系统状态
● 主 CPU(之前的备用 CPU)→ RUN 操作状态
– MAINT LED 指示灯 → 黄色点亮:R/H 系统未处于 RUN-Redundant 系统状态。冗余系统中未找到伙伴 CPU。PROFINET环网断开。
● 备用 CPU(之前的主 CPU)→ 故障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CPU。
备用
CPU
故障:
①
主 CPU
②
备用 CPU → 故障
③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④
IO 设备 ET 200MP
⑤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冗余系统的备用CPU在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下发生故障。
2. 冗余系统切换为RUN-Solo 系统状态。
3. 主 CPU继续与 IO设备(和标准 IO设备)进行过程数据交换。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此限制对过程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诊断:
主-备用切换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Solo系统状态
● 主 CPU → RUN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黄色点亮:R/H系统未处于RUN-Redundant 系统状态。冗余系统中未找到伙伴 CPU。PROFINET环网断开。
● 备用 CPU → 故障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CPU。
PROFINET
环网中的
PROFINET
电缆故障:
①
主 CPU
②
备用 CPU
③
PROFINET 电缆(冗余连接,PROFINET 环网)→ 中断
④
IO 设备 ET 200MP
⑤
IO 设备 ET 200SP
事件顺序:
1. PROFINET 电缆发生故障或断开连接,将导致冗余系统的PROFINET 环网断开。
2. 冗余系统将保持为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主 CPU和备用 CPU保持为 RUN- Redundant操作状态。
3. 冗余系统将通过备用连接,与备用CPU进行连接。这样,冗余系统即可重新访问
PROFINET 环网中的所有 IO 设备。
4. 系统冗余受到限制。但该限制对此过程无影响。
如果另一系统组件或另一网段发生故障,可能导致 S7-1500R/H 冗余系统故障。
– 如果 PROFINET电缆在另一点也中断,PROFINET环网中的 IO设备可能发生故障,具体视中断位置而定。
诊断:
PROFINET 电缆故障后的系统状态、操作状态和错误显示:
● 冗余系统 → RUN-Redundant系统状态
● 主 CPU → RUN-Redundant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 黄色点亮:PROFINET环网断开。冗余系统中只剩余一个冗余连接。
● 备用 CPU → RUN-Redundant操作状态
– MAINTLED指示灯 → 黄色点亮:PROFINET环网断开。冗余系统中只剩余一个冗余连接。
警告
S7-1500R
冗余系统故障
如果除PROFINET 电缆之外,主CPU 也发生故障,备用CPU 会切换为STOP 操作状态。
说明
如需了解详细的诊断信息,请查看诊断缓冲区。
解决方法:
更换故障的 PROFINET 电或重新连接断开的 PROFINET 电缆。
数字化工厂MES/MOM解决方案PPT
2024-03-31
国外10大工业数字孪生平台概览 :智能工厂的“虚拟镜像”
2024-03-29
详解制造业10大系统集成:SCADA、MES、PLM、ERP、SCM、WMS、APS、QMS、CRM、EAM的关系
2024-03-26
57页某车企ERP项目信息化建议方案PPT
2024-03-27
西门子、施耐德、ANSYS、SAP:全球工业软件公司市值排行
2024-03-25
西门子、AB、倍福等布局PLC+AI:自动生成PLC代码,工程师怎么办?
2024-03-21
工业软件:开源PLC系统分享
2024-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