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和S7-1200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4-06-29):
>我们都知道S7-200和S7-1200都属于西门子的小型PLC,相对来说,S7-1200 PLC的功能是要比S7-200 PLC强大的多的。

当某些时候使用S7-200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使用S7-1200的PLC。那么他们之间都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吧。

首先从扩展能力来看,S7-1200具有比S7-200更强大的扩展功能。
S7-200只能在右侧扩展模块,最多只能扩展7个模块,而S7-1200左侧、右侧、上方都可以进行扩展,右侧最多可以扩展8个模块(SM),左边最多可以扩展3个通信模块(CM),上方可以扩展一个信号板。

模块扩展之后,S7-200和S7-1200的地址分配情况有所不同。对于S7-200 PLC扩展模块的地址,是根据位置系统自动进行分配的。而S7-1200 PLC扩展模块的地方可以在软件的设备视图组态中进行自行分配。

其次,从通信能力来看,S7-200集成一个或两个标准的RS485口,而S7-1200 集成一个或两个PROFINET接口。S7-200的485口可以与编程软件进行连接,还可支持MODBUS通信,与触摸屏或上位机的通信。

S7-1200集成的ROFINET接口除了可以与编程软件的连接之外,还可以做PLC之间的S7通信,与远程I/O的通信、也可以与第三方设备之间实现OUC通信或MODBUS TCP通信。S7-1200需要使用RS232或485进行通信时,需要另外配置通信模块或通信信号板。

其次,再看看存储器大小方面。S7-200的存储器分为数据存储器盒程序存储器,不同型号的CPU,存储器的大小不一样。
而S7-1300的存储器分为工作存储器。装载存储器盒保持性存储器这三种。除了保持性存储器外,不同型号的CPU所支持的存储器的大小是不同的。

还有,它们的程序结构也不一样。S7-200的程序结构分为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S7-1200的程序结构分为OB块、FB块、FC块、DB块。

S7-200的程序结构,所有的程序块共用一个通用数据块,它的特点是非模块化,在别的项目中不可重复利用,不太方便。

S7-1200像300一样,具有功能、功能块和数据块。它的特点是高度模块化,并且可以重复利用。

以上就是S7-200和S7-1200的一些区别啦,对比之后,你觉得哪种好呢,你又会选择哪种PLC呢?
(技成培训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RECOMMEND
延伸阅读小白如何学PLC?串口调试助手详细讲解(结合实操)原创案例丨了解步进与字移指令重要通知:你关心的线下培训课程即将开始!电气控制接线图、电子元件工作原理图学PLC编程的第1个关卡:单按钮启停程序!三千就能找一个电工,连普工都不如,心酸了从工控小白晋升到厂长!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图纸+PLC程序西门子PLC指令表!(收藏系列)
FX系列PLC指令集速查表,赶紧收藏!学习计划丨西门子PLC从入门到精通学习计划丨三菱PLC从入门到精通三菱PLC与西门子所有PLC的学习方法,初学者必备

想要更多PLC课程资料?扫码关注即可了解课程详情

点击“阅读原文”立即领取128G学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