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门子ET 200SP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出模块—&mdas ...
认识西门子ET 200SP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出模块——F-DQ 4x24VDC/2A

楼主(2024-06-29):
>前面我们介绍了西门子ET 200SP的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今天这篇文章来介绍下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出模块——F-DQ 4x24VDC/2A PM HF。本文包括如下几个主题:
F-DQ 4x24VDC/2A PM HF的外观及端子定义;
PP开关和PM开关;
F-DQ 4x24VDC/2A PM HF的地址空间;
1、F-DQ 4x24VDC/2A PM HF的外观及端子定义
F-DQ 4x24VDC/2A PM HF是具有4路输出通道的ET 200SP故障安全模块。名称中的"F"是"Fail-safe"的缩写,即"故障安全";"DQ"表示"Digital Output",即"数字量输出";"4x24V DC"表示有4个通道,其输入额定电压为24V DC;"2A"表示每个通道的最大输出电流为2A;"PM"表示输出类型为"PM"开关(将在后面详细介绍),源型输出;"HF"是"High Feature"的缩写,即"高性能"。模块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该模块使用A0型基座,其端子定义如下图所示:
可能你会有疑问,这个引脚分配中为什么有重复的?比如引脚1和5都是DQ-P0。这里说明一下,相同名称的引脚内部是相通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并线。也就是说,1和5内部是相通的,9和13内部是相通的,其它引脚类似。在实际接线时,如果使用通道0,接1和9即可。
2、PP开关和PM开关
PP开关和PM开关之前曾经介绍过,这里以通道DQ0为例,简单再介绍下:
所谓PP开关(PP Switch),是指通道的正极P0内部有两个控制开关,通道的负极M0内部没有开关,负载可以连接在通道的正极P0与负极M0之间。也可以不使用M0,而使用电源的M端(负极公共端),如下图所示:
所谓PM开关(PM Switch),是指通道的正极P0内部有一个控制开关,通道的负极M0内部有一个控制开关,负载连接在通道的正极P0与负极M0之间,如下图所示:
3、F-DQ 4x24VDC/2A PM HF的地址空间
F-DQ 4x24VDC/2A PM HF占用安全CPU的5个字节的输入缓存区和5个字节的输出缓存区。假设模块组态的起始地址为X,则输入缓存区的地址范围为X+0~X+5;输出缓存区的地址范围为X+0~X+5;
输入缓存区地址X+0的0~3位用来标识输出值的状态,输出缓存区地址X+0的位0~3用来标识输出值,如下图所示:
好了,关于西门子ET 200SP故障安全输出模块F-DQ 4x24VDC/2A PM HF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的微信视频号分享工控小知识,欢迎点击下面的视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