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认识西门子ET 200SP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F-DI 8x24VDC HF

楼主(2024-06-29):
>今天这篇文章来介绍下西门子ET 200SP的故障安全数字量输入模块——F-DI 8x24V DC HF,本文包括如下几个主题:

  • F-DI 8x24V DC HF的外观及端子定义;
  • F-DI 8x24V DC HF的地址空间及组态;
  • F-DI 8x24V DC HF的接线应用;

1、F-DI 8x24V DC HF的外观及端子定义
F-DI 8x24V DC HF是一款具有8个输入通道的故障安全型数字量输入模块,名称中的"F"是英文"Fail-safe"的缩写,表示"故障安全";"DI"是"Digital Input"的缩写,表示"数字量输入";"8"表示具有8个输入通道;"24V DC"表示通道的额定输入电压为直流24V;"HF"是英文"High Feature"的缩写,即"高性能";该模块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F-DI 8x24V DC HF可向外提供8路传感器电源,使用该内置电源可支持短路检测功能;该模块支持三种类型的传感器评估,即:1oo1、1oo2对等、1oo2不对等;使用1oo2评估最高可达到安全完整性等级3级(SIL3)或性能等级d级(PLd)的安全级别。
在前面的文章《认识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的基座》我们介绍过ET 200SP的模块都需要使用基座,F-DI 8x24V DC HF需要使用A0型基座,其端子定义如下图所示:

2、F-DI 8x24V DC HF的地址空间及组态
F-DI 8x24V DC HF模块占用CPU的6个字节输入缓存区地址和4个字节的输出缓存区地址。假设模块的起始地址为X,则输入缓存区的地址范围为X+0~X+5;输出缓存区的地址范围为X+0~X+3。
举个例子:
假设F-DI 8x24V DC HF模块在硬件组态中的输入缓存区的起始地址为2,则其输入地址的范围为I 2.0~I 7.7;假设输出缓存区的起始地址也为2,则其输出地址的范围为Q2.0~Q5.7。

该模块有8个输入通道,每个通道都包括信号值和信号状态。信号值占用X+0的地址,信号状态占用X+1的地址,X为模块的输入起始地址,如下图所示:

信号状态用来表示信号值是否有效,有两种情况:
①信号状态=1,表示信号值为有效值;
②信号状态=0,表示通道的值为故障安全值或通道未激活;
对于该模块的地址空间,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 用户程序只能访问地址空间的信号值及信号状态;
  • 模块所占用的其它地址范围将分配给各个功能,比如与F-CPU之间的PROFIsafe通信;
  • 当传感器组态为1oo2评估时(包括对等或不对等),安全程序只能访问通道编号较小的值;
3、F-DI 8x24V DC HF的接线应用
当将传感器组态为1oo1评估时,可以使用内部电源供电,也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如下图所示:

当传感器组态为1oo2时(无论对等还是不对等),通道n和通道n+4为一组,安全程序访问时使用通道n的地址。同样,它可以使用内部电源或外部电源,如下图所示:

好了,关于ET 200SP的故障安全输入模块F-DI 8x24V DC HF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的微信视频分享工控小知识,欢迎点击下面的视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