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通过路由方式实现跨网段通信的一种方法 ...
西门子 PLC 通过路由方式实现跨网段通信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4-06-30):
描述:
本文将介绍两台西门子 PLC 之间通过路由的方式实现跨网段通信的一种方法和步骤,通信方式选择 OUC 开放式用户通信。
第1步:
选择并配置一台路由器,两个子网网关的 IP 地址分别设置为:192.168.10.1 和 192.168.20.1。路由器可以是家用路由器或者其它工业路由器,本案例中使用的是 SCALANCE XC206 管理型交换机,通过设置两个 VLAN 单跳路由的方式。
第2步:
添加 PLC 设备。
CPU:S7-1512SP-1 PN。
设置 IP 地址:192.168.10.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设置路由器地址:192.168.10.1。
第3步:
添加全局数据块:GdbRcvData,用来接收通信伙伴发送的数据,长度两个字节。
第4步:
在循环组织块 OB Main 中添加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 TRCV_C,用来接收通信伙伴发送的数据。
该案例中参与通信的两个 PLC 分别在不同的项目中(大多数项目也是如此),故通信伙伴选择未指定,组态模式选择使用程序块而不是选择使用组态的连接。对于主动建立连接选项,可以选择本地也可以选择伙伴,如果选择伙伴的话,一定要配置本地端口号。
第5步:
添加 PLC 设备。
CPU:S7-1214C DC/DC/DC。
设置 IP 地址:192.168.20.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设置路由器地址:192.168.20.1。
第6步:
添加全局数据块:GdbSendData,用来存储发送给通信伙伴的数据,长度两个字节。
第7步:
在循环组织块 OB Main 中添加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 TSEND_C,用来发送数据给通信伙伴。
该案例中参与通信的两个 PLC 分别在不同的项目中(大多数项目也是如此),故通信伙伴选择未指定,组态模式选择使用程序块而不是选择使用组态的连接。对于主动建立连接选项,可以选择本地也可以选择伙伴,如果选择伙伴的话,一定要配置本地端口号。
第8步:
分别下载程序到对应的 PLC 并进行在线测试。
在线查看连接状态,以发送端 PLC 为例,如下图。
打开并在线发送端 PLC 的发送数据块,将发送数据块中的数据分别改为 16#77 和 16#88。
打开并在线接收端 PLC 的接收数据块,可以看到成功接收到由通信伙伴发送过来的数据 16#77 和 16#88。
注意:
1.通过路由方式的跨网段通信仅适用于开放式用户通信,例如 TSEND/TRCV、Modbust TCP、S7 通信等,并不适用于 PN IO 通信。
2.跨网段通信只能通过增加硬件的方式实现,例如:增加路由、增加网关(PN-PN Coupler)、增加支持 NAT 技术的设备、增加 CP 卡等。后面文章中将分别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