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动画之圆周移动

楼主(2024-06-30):
描述
本文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中制作控件对象沿圆周移动动画的一种方法和步骤。完成的功能效果如以下动图所示。
第1步:
添加 PLC 设备。
CPU:S7-1214C DC/DC/DC。
设置 IP 地址:192.168.18.1。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编写 PLC 程序。
1.添加一个 FB 块,命名为:ObjCircularMove。
添加接口变量。
布尔型变量 enable 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启停。
整型变量 step 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速度。
浮点型变量 radius 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半径。
浮点型变量 coordX 和 coordY 用来输出移动目标的坐标值。
布尔型变量 run 用来指示圆周移动的运行状态。
整型变量 degree 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角度。
临时浮点型变量 tempRadian 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弧度。
2.编写代码。
通过角度计算出弧度,然后根据弧度和半径计算出坐标值。
3.添加全局数据块,命名为:GdbData。
在以上全局数据块中添加变量,用作 FB ObjCircularMove 的实参。
4.添加循环中断 OB CyclicInterrupt,并调用在以上步骤中添加的 FB 块,实例命名为:InstObjCircularMove。
为实例 InstObjCircularMove 配置实参,圆周移动速度为 2 度,圆周移动半径为 250。
第3步:
添加 HMI 设备。
设备: WinCC RT Professional。
设置 IP 地址:192.168.18.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4步:
添加 HMI 变量。
定义布尔型内部变量 exitRuntime,用来退出运行系统。
定义浮点型 PLC 变量 coordX,作为圆周移动 X 轴坐标。
定义浮点型 PLC 变量 coordY,作为圆周移动 Y 轴坐标。
定义布尔型 PLC 变量 enable,用来控制圆周移动的启停。
第5步:
1.添加 HMI 画面。
从工具箱中的基本对象中选择两个圆,分别作为圆周运动轨迹和移动目标对象,其中圆周运动轨迹圆的半径为 250。
2.为圆周移动对象圆_1添加属性。
此处圆形移动对象的半径为 15。
3.为启动按钮添加过程变量和事件属性。
单击鼠标左键,置位圆周移动使能变量 enable。
4.为停止按钮添加过程变量和事件属性。
单击鼠标左键,复位圆周移动使能变量 enable。
第6步:
启动 PLC 和 HMI 仿真,进行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