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数据类型,存储区类型和范围使用区分

楼主(2024-07-02):
一,存储器的分类:
PLC中提供了不同的存储器用于存储不同来源的数据,CPU在执行程序时,会根据程序中所使用的指令及对地址的相应访问的方式到对应的存储器中读取相应的数据。对于CPU的存储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外部设备之间会有关联的存储器,另一类是CPU内部运算使用的存储器。

二,存储区读写方式:
注意占位:1双字(D) = 2字(W) = 4字节(B) = 32位 (b);

注意不要重复:使用过I0.0后IB0就不能使用了,因为IB0包含I0.0~I0.7。
如下定义存储器和 I/O 寻址属性:
区域
说明
作为位存取
作为字节存取
作为字存取
作为双字存取
可保持
可强制
I
数字输入和映象寄存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Q
数字输出和映象寄存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M
标志存储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SM
特殊存储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位于字节(SMB0 到 SMB29)和(SMB1000 到 SMB1535)的特殊存储器地址为只读。
V
变量存储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T
定时器当前值
和定时器位
定时器位
读取/写入
定时器当前值
读取/写入
当前值 - 是
位 - 否
C
计数器当前值
和计数器位
计数器位
读取/写入
计数器当前值
读取/写入
当前值 - 是
位 - 否
HC
高速计数器当前值
只读
AI
模拟量输入
只读
AQ
模拟量输出
只写
AC
累加器寄存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L
局部变量存储器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S
SCR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读取/写入

三,存器区域清单(注意范围和CPU版本有关系)
1,数字量输入和输映像区寄存器(I)

(1)按“位”方式:从I0.0~I15.7,共128点位;

(2)按“字节”方式:从IB0~IB15,共有16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IW0~IW14,共有8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ID0~ID12,共有4个双字;

2,数字量输出和输出映像寄存器(Q)

(1)按“位”方式:从Q0.0~Q15.7,共有128点;

(2)按“字节”方式:从QB0~QB15,共有16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QW0~QW14,共有8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QD0~QD12,共有4个双字;

3,位存储器(标志存储器)(M)区

(1)按“位”方式:从M0.0~M31.7,共有256点;

(2)按“字节”方式:从MB0~MB31,共有32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MW0~MW30,共有16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MD0~MD28,共有8个双字;

4,位存储器(特殊存储器)(SM)区

SM(特殊存储器)概述
SMB0: 系统状态
SMB1: 指令执行状态
SMB2: 自由端口接收字符
SMB3: 自由端口字符错误
SMB4: 中断队列溢出、运行时程序错误、中断启用、自由端口发送器空闲和强制值
SMB5: I/O 错误状态
SMB6-SMB7: CPU ID、错误状态和数字量 I/O 点
SMB8-SMB19: I/O 模块 ID 和错误
SMW22-SMW26:扫描时间
SMB28-SMB29: 信号板 ID 和错误
SMB30:(端口 0)和 SMB130:(端口 1)
SMB34-SMB35: 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
SMB36-SMB45 (HSC0)、SMB46-SMB55 (HSC1)、SMB56-SM65 (HSC2)、SMB136-SMB145 (HSC3)、SMB146-SMB155 (HSC4)、SMB156-SMB165 (HSC5):高速计数器
SMB66-SMB85(PTO0/PWM0、PTO1/PWM1)、SMB166-SMB169 (PTO0)、SMB176-SMB179 (PTO1)、SMB566-SMB579 (PTO2/PWM2)、SMB580-SMB593 (PTO3/PWM3):高速输出
SMB86-SMB94 和 SMB186-SMB194: 接收信息控制
SMW98:扩展 I/O 总线通信错误
SMW100-SMW114 系统报警
SMB130: 端口 1 的自由端口控制(请参见 SMB30)
SMB146-SMB155 (HSC4) 和 SMB156-SMB165 (HSC5)
SMB186-SMB194: 接收消息控制(请参见 SMB86-SMB94)
SMB195 到 SMB206:HSC 类型和频率测量采样周期
SMB220-SMB235:PID 控制错误代码
SMB480-SMB515: 数据日志状态
SMB600-SMB799:轴(0、1、2 和 3)开环运动控制
SMB600-SMB649:轴 0 开环运动控制
SMB650-SMB699:轴 1 开环运动控制
SMB700-SMB749:轴 2 开环运动控制
SMB750-SMB799:轴 3 开环运动控制
SMB800-SMB858:轴组 0 开环运动控制
SMB870-SMB928:轴组 1 开环运动控制
SMB1000-SMB1049: CPU 硬件/固件 ID
SMB1050-SMB1099: SB(信号板)硬件/固件 ID
SMB1100-SMB1399: EM(扩展模块)硬件/固件 ID
SMB1400-SMB1699:EM(扩展模块)模块特定的数据
SMB1800-SMB1939:PROFINET 设备状态
SMB1940-SMB1946:Web 服务器状态

5,变量存储器(V)(相当于内辅继电器)

(1)按“位”方式:从V0.0~V5119.7,共有40960点。;

(2)按“字节”方式:从VB0~VB5119,共有5120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VW0~VW5118,共有2560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VD0~VD5116,共有1280个双字;

6,定时器存储器区(T)

T0、T1、……、T255

S7-200有256个定时器。

7,计数器存储器区(C)

计数器的编号:

C0、C1、……、C255

8,高速计数器区(HSC)

高速计数器的编号为:HSC0、HSC1、……、HSC5。

分别对应HC0,HC1

9,模拟量输入映像区(AI)

从AIW0~AIW30,共有16个字,总共允许有16路模拟量输入;

10,模拟量输出映像区(AQ)

从AQW0~AQW30,共有16个字,总共允许有16路模拟量输出;

11,累加器区(AC)

S7-200CPU提供了4个32位累加器(AC0、AC1、AC2、AC3)

12,局部存储器区(L)(相当于内辅继电器)

(1)按“位”方式:从L0.0~L63.7,共有512点;

(2)按“字节”方式:从LB0~LB63,共有64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LW0~LW62,共有32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LD0~LD60,共有16个双字;

13,顺序控制继电器区(S)

(1)按“位”方式:从S0.0~S31.7,共有256点;

(2)按“字节”方式:从SB0~SB31,共有32个字节;

(3)按“字”方式:从SW0~SW30,共有16个字;

(4)按“双字”方式:从SD0~SD28,共有8个双字;

四,CPU 存储器范围和特性汇总
下表提供了固件版本为 V2.5 的 CPU 的存储器范围和特性。对于固件版本低于 V2.5 的 CPU,请参见《S7-200 SMART 系统手册》了解特定 CPU 型号和版本。
描述
CPU CR20s、
CPU CR30s、
CPU CR40s、CPU CR40、
CPU CR60s、CPU CR60
CPU SR20、
CPU ST20
CPU SR30、
CPU ST30
CPU SR40、
CPU ST40
CPU SR60、
CPU ST60
用户程序大小
12 KB
12 KB
18 KB
24 KB
30 KB
用户数据大小
8 KB
12 KB
16 KB
20 KB
24 KB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
I0.0 到 I31.7
I0.0 到 I31.7
I0.0 到 I31.7
I0.0 到 I31.7
I0.0 到 I31.7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
Q0.0 到 Q31.7
Q0.0 到 Q31.7
Q0.0 到 Q31.7
Q0.0 到 Q31.7
Q0.0 到 Q31.7
模拟量输入(只读)
--
AIW0 到 AIW110
AIW0 到 AIW110
AIW0 到 AIW110
AIW0 到 AIW110
模拟量输出(只写)
--
AQW0 到 AQW110
AQW0 到 AQW110
AQW0 到 AQW110
AQW0 到 AQW110
变量存储器 (V)
VB0 到 VB8191
VB0 到 VB12287
VB0 到 VB16383
VB0 到 VB20479
VB0 到 VB24575
局部存储器 (L)1
LB0 到 LB63
LB0 到 LB63
LB0 到 LB63
LB0 到 LB63
LB0 到 LB63
位存储器 (M)
M0.0 到 M31.7
M0.0 到 M31.7
M0 到 M31.7
M0.0 到 M31.7
M0.0 到 M31.7
特殊存储器 (SM)

总数
SM0.0 到 SM2047.7
SM0.0 到 SM2047.7
SM0.0 到 SM2047.7
SM0.0 到 SM2047.7
SM0.0 到 SM2047.7

SM0.0 至 SM29.7
SMB480.0 至 SM515.7
SM1000.0 至 SM1699.7
SM0.0 至 SM29.7
SMB480.0 至 SM515.7
SM1000.0 至 SM1699.7
SM0.0 到
SM29.7
SMB480.0 至 SM515.7
SM1000.0 至 SM1699.7
SM0.0 至 SM29.7
SMB480.0 至 SM515.7
SM1000.0 至 SM1699.7
SM0.0 至 SM29.7
SMB480.0 至 SM515.7
SM1000.0 至 SM1699.7
定时器
256(T0 到 T255)
256(T0 到 T255)
256(T0 到 T255)
256(T0 到 T255)
256(T0 到 T255)
保持型接通延时

1 ms
T0、T64
T0、T64
T0、T64
T0、T64
T0、T64
10 ms
T1 到 T4,以及
T65 到 T68
T1 到 T4,以及
T65 到 T68
T1 到 T4 和 T65 到 T68
T1 到 T4,以及
T65 到 T68
T1 到 T4,以及
T65 到 T68
100 ms
T5 到 T31,以及
T69 到 T95
T5 到 T31,以及
T69 到 T95
T5 到 T31 和 T69 到 T95
T5 到 T31,以及
T69 到 T95
T5 到 T31,以及
T69 到 T95
接通/断开延时

1 ms
T32、T96
T32、T96
T32、T96
T32、T96
T32、T96
10 ms
T33 到 T36,以及
T97 到 T100
T33 到 T36,以及
T97 到 T100
T33 到 T36 和 T97 到 T100
T33 到 T36,以及
T97 到 T100
T33 到 T36,以及
T97 到 T100
100 ms
T37 到 T63,以及
T101 到 T255
T37 到 T63,以及
T101 到 T255
T37 到 T63 和 T101 到 T255
T37 到 T63,以及
T101 到 T255
T37 到 T63,以及
T101 到 T255
计数器
256(C0 到 C255)
256(C0 到 C255)
256(C0 到 C255)
256(C0 到 C255)
256(C0 到 C255)
高速计数器
HC0 到 HC3
HC0 到 HC5
HC0 到 HC5
HC0 到 HC5
HC0 到 HC5
顺序控制继电器 (S)
S0.0 到 S31.7
S0.0 到 S31.7
S0.0 到 S31.7
S0.0 到 S31.7
S0.0 到 S31.7
累加器寄存器
AC0 到 AC3
AC0 到 AC3
AC0 到 AC3
AC0 到 AC3
AC0 到 AC3
跳转/标号
0 到 255
0 到 255
0 到 255
0 到 255
0 到 255
调用/子例程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中断例程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0 到 127
正/负跳变
PID 控制回路
0 到 7
0 到 7
0 到 7
0 到 7
0 到 7
端口
集成的 RS485 端口(端口 0)2
以太网编程端口、集成的 RS485 端口(端口 0)、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
以太网编程端口、集成的 RS485 端口(端口 0)、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
以太网编程端口、集成的 RS485 端口(端口 0)、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
以太网编程端口、集成的 RS485 端口(端口 0)、
CM01 信号板 (SB) RS232/RS485 端口(端口 1)
1 在 LAD 或 FBD 中进行编程时,STEP 7-Micro/WIN SMART 会保留 LB60 到 LB63。
2CPU 型号 CPU CR20s、CPU CR30s、CPU CR40s 和 CPU CR60s 无以太网端口。这些 CPU 不支持与使用以太网通信相关的任何功能。

S7-200 SMART CPU 固件版本 V2.5 及更高版本支持基于以下八种 CPU 型号进行 PROFINET 通信。有关参数和 PROFINET 过程映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描述
CPU SR20、
CPU ST20
CPU SR30、
CPU ST30
CPU SR40、
CPU ST40
CPU SR60、
CPU ST60
PROFINET 设备最大数
PROFINET 设备的设备编号
1 至 8
每台 PROFINET 设备的最大输入大小
128 字节
每台 PROFINET 设备的最大输出大小
128 字节
最大模块数
PROFINET 设备的最小循环更新时间
更新时间的最小值还取决于为 PROFINET 设置的通信组件、PROFINET 设备的数量以及已组态的用户数据量。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范围
I128.0 至 I1151.7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范围
Q128.0 至 Q1151.7
1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128.0 至 I255.7
2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256.0 至 I383.7
3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384.0 至 I511.7
4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512.0 至 I639.7
5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640.0 至 I767.7
6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768.0 至 I895.7
7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896.0 至 I1023.7
8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1024.0 至 I1151.7
智能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入寄存器的 CPU 地址
I1152.0 至 I1279.7
1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128.0 至 Q255.7
2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256.0 至 Q383.7
3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384.0 至 Q511.7
4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512.0 至 Q639.7
5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640.0 至 Q767.7
6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768.0 至 Q895.7
7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896.0 至 Q1023.7
8 号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1024.0 至 Q1151.7
智能设备的 PROFINET 过程映像输出寄存器的 CPU 地址
Q1152.0 至 Q12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