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图 ProgramAlarm使用方法

楼主(2024-07-03):
1.HMI设置

报警视图上全都勾选就行了。
2.指令管脚介绍

管脚描述:
Sig: 该管脚为true 时就会显示报警,管脚为false 时就会报警小时在HMI上
SD1..SD10 :是根据规定的规则进行配置,例如可以设置为wstring 可以设置成dint
具体根据想要的报警类型进行设置
3.规则介绍

1.@1%6d@

帮助文件描述:相关值 1 (SD_1) 的值将显示为一个十进制数(最多 6 位数)。
理解: 前后两个@是固定形式 ,1%表示SD_1的连锁,6 表示位数,d 表示double
所以表示为SD_1参数的数值(最大为6位数)
2.@2%6f@

帮助文件描述:例如,相关值 2 (SD_2) 的值“5.4”将显示为一个定点数“5.4”(三个前置空格)。
理解:前后两个@是固定形式 ,2%表示SD_2的连锁, 6 表示位数, f 表示float
3.@10%t#Textbib1@

帮助文件描述:相关值 10 (SD_10) 显示时带有“Textbib1”文本库中待插入的文本信息。
理解:前后两个@是固定形式 ,10%表示SD_10, t表示文本库的连锁,#Textbib1 对应的文本库名称
4.格式和输出值示例:

值 = 255          格式 = %5X                  输出 =“16#000FF”
个人理解:X是DEX 也就是16进制的缩写,5代表五位,所以转出输出结果为上述
值 = 123          格式 = %5u                   输出 =“ 123”
个人理解:u是unshaort ,无符号的缩写,5代表啥不知道,所以转出输出结果为上图
值 = -200         格式 = %4d                   输出 =“-200”
个人理解:d是double ,无符号的缩写,4代表啥不知道,所以转出输出结果为上图
值 = 19            格式 = %8b                   输出 =“2#00010011”
个人理解:b是bit 二进制的缩写 ,8是8位,所以转出输出结果为上图
值 = 1234.567             格式 = %8.3                  输出 =“1234.567”;即,即使仅包含 7 位数,也不输出空字符。
5.的自定义指令

Application info for Equipment module @1%s@, @2%t#MTplPlc_msgTemplate@, state @3%4X@, substate @4%4X@, Technical module with first error @5%s@)
Application info for Equipment module是固定文本
@1%s@   代表sd_1的文本
@2%t#MTplPlc_msgTemplate@    代表连锁MTplPlc_msgTemplate文本列表
@3%4X@   代表4位16进制数字
@4%4X@     代表4位16进制数字
@5%s@)     代表 SD_5的文本
6.如何编辑报警

1.方法一:

直接在程序块中进行编辑,直接点击programalarm 指令的属性就行了
2.方法二

在PLC监控和报警中统一编辑

7.如何创建PLC文本列表

报警文本不仅可以自定义string 报警还可以连锁报警文本列表
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文本列表

8.如何连锁PLC文本列表

在报警文本中连锁自定义文本列表
在报警中右击,可以选择连锁文本列表,具体应用看自己需求
例如插入一个固定的文本列表,然后文本列表条目可以配置

9.关于在引用文本列表时报警显示,但是不影响使用的问题

变量的数值连锁类型更改为uin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