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时钟库Clock_Integer 指令库及其使用

楼主(2024-07-03):
S7-200 SMART时钟库Clock_Integer 指令库及其使用
使用 S7-200 SMART的 READ_RTC(读取实时时钟)和 SET_RTC(设置实时时钟)指令时, 读取和设置的数据格式都是 BCD 码的。如果觉得不便计算、处理,可使用 Clock Integer 指令库。
Clock_Integer 指令库用于将 BCD 码格式的 S7-200 SMART日期、时间转换为十进制整数格式,以及将十进制整数格式的日期、时间值设定为 S7-200 SMART时钟。
注意:此指令库/程序的作者和拥有者对于该软件的功能性和兼容性不负任何责任。使用该软件的风险完全由用户自行承担。由于它是免费的,所以不提供任何担保,错误纠正和热线支持,用户不必为此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
要使用 Clock_Integer 指令库,须遵循下列步骤:
  • 取得 Clock_Integer 指令库文件,并添加到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中;
  • 按照要求编写用户程序调用 Clock_Integer 指令库。

添加 Clock_Integer 指令库
点击上面的链接下载 Clock_Integer 指令库到本地计算机硬盘, 然后将指令库库手动添加到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中(解压到复制到安装目录C:\Users\Public\Documents\Siemens\STEP 7-MicroWIN SMART\Lib\)。
成功添加指令库后,用户可以在STEP7 Micro/win的指令树中找到‘Clock_Integer (v1.1)'
图1.Clock_Integer 库

Clock_Integer 指令库编程应用 - 读取系统时钟
1、调用 READ_RTC_I,读取 PLC 时钟 ,并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整数格式
图 2. READ_RTC_I
表 1. READ_RTC_I参数
参数数据类型注释
ENBOOL信号为‘1’时激活库指令
AddressDWORD起始偏移地址,转换为十进制格式的 PLC 时钟被保存在以此地址为起始地址的 8 个字节中
2、分配库存储区:
调用指令 READ_RTC_I 或 SET_RTC_I 后,必须定义 8个字节的 V 存储区为库存储区,库存储区分配过程如图3. 所示。
图 3. 分配库存储区
注意:库存储区分配地址不能与程序中其他部分使用的地址重叠!重叠后会无法读出数据
表2. 字节时间缓冲区的格式
Address
Address+1
Address+2
Address+3小时
Address+4分钟
Address+5
Address+6保留
Address+7星期(1)
(1) 1 = 星期天;7 = 星期日;0 = 禁止星期
如图 2 所示,当 V50.0 为 ‘1’ 时,转换后的实时时钟被存储在 VB10 至 VB17 中。
注意:此指令库读取的整数格式时钟数据以连续字节的形式保存,而后续的整数运算需要一个字(两个字节)长度的数据。编程时要注意这一点。
Clock_Integer 指令库编程应用 - 设置系统时钟
1、调用 SET_RTC_I,将以十进制整数格式存储的日期时间设定为 PLC 时钟
图4.SET_RTC_I
参数数据类型注释
ENBOOL信号为‘1’时激活库指令
AddressDWORD起始偏移地址,以此地址为起始地址的 8 个字节中,应已经存储着用户时间数据
表 3. SET_RTC_I 参数
8 字节时间缓冲区的格式同表 2。
2、分配库存储区:
调用指令 READ_RTC_I 或 SET_RTC_I 后,必须定义 8 个字节的 V 存储区为库存储区。
Clock_Integer 指令库应用例程
注意:此指令库/程序的作者和拥有者对于该软件的功能性和兼容性不负任何责任。使用该软件的风险完全由用户自行承担。由于它是免费的,所以不提供任何担保,错误纠正和热线支持,用户不必为此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
注意:
  • 在使用 ‘SET_RTC_I’ 设定 PLC 时钟时,被设定的时间必须有实际意义,否则设定操作不能成功完成。例如: 不能将月份设为 13,或者将分钟设为 61 等。
  • Address 端必须输入地址指针,如:&VB10,&VB20;或者为双字地址,如:VD100,MD10,AC0等,在该地址中存有地址。
常问问题:
Clock_Integer 指令库和STEP 7 Micro/WIN SMART指令树中的读、写实时时钟指令有什么不同?
Clock_Integer 指令库读出或写入的 PLC 时钟是以十进制整数格式存储;而读、写实时时钟指令读出或写入的 PLC 时钟为 BCD 码格式